很老的笔记本电脑,装WIN10,插上电源很卡,用电池正常

楼主(2020-04-03):
很老的笔记本电脑,装WIN10,插上电源很卡,速度一直1.18GHz。用电池正常。电池充满电时也正常。请教懂的指点一 二。谢谢

充电时的任务管理器,圈红色 的一直1.18

用电池时的任务管理器,

补充电池充满电后 的图片

网友A:
如果都是1.x的频率 就都不正常,基准频率都2.4G了,才跑到这么点。

2010年的电脑,还是别折腾win10了。win10吃资源比win7大太多了。

楼主:
充满电或用电池,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到最高性能了。

网友:
楼主的头像 和 网名, 令人浮想联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1.x的频率 就都不正常,基准频率都2.4G了,才跑到这么点。

2010年的电脑,还是别折腾win10了。win ...

充满电或用电池,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1.x的频率 就都不正常,基准频率都2.4G了,才跑到这么点。

2010年的电脑,还是别折腾win10了。win ...

装win7一样,只不过装win7要重起动一次就正常了,win10不行

网友:
充电器是原装的吗?以前碰到过,充电器问题, dell 电脑

网友C:
2.将下方代码复制到Powershell里执行;
powercfg -attributes 0012ee47-9041-4b5d-9b77-535fba8b1442 0b2d69d7-a2a1-449c-9680-f91c70521c60 -ATTRIB_HIDE
powercfg -attributes 0012ee47-9041-4b5d-9b77-535fba8b1442 dab60367-53fe-4fbc-825e-521d069d2456 -ATTRIB_HIDE
powercfg -attributes 0012ee47-9041-4b5d-9b77-535fba8b1442 d639518a-e56d-4345-8af2-b9f32fb26109 -ATTRIB_HIDE
powercfg -attributes 0012ee47-9041-4b5d-9b77-535fba8b1442 fc95af4d-40e7-4b6d-835a-56d131dbc80e -ATTRIB_HIDE
3.执行完毕后,直接打开“设置”→“系统”→“电源和睡眠”→“其他电源设置”,选择“更改计划设置”→“更改高级电源设置”,这时你会看到原本的硬盘设置中增加了几项全新的内容,同样也分为SATA硬盘和M.2硬盘。
1)SATA硬盘
SATA硬盘主要增加了两项设置,分别是AHCI Link Power Management-HIPM/DIPM和AHCI Link Power Management-Adaptive。其中“AHCI Link Power Management-HIPM/DIPM”是LPM(链接电源管理,是SATA一种省电模式)的模式选项,简单说就是SSD将执行哪种节能模式。
Win10总共提供五组选项,分别是:Active(一直活动)、HIPM(由主机发起的LPM)、DIPM(由硬盘发起的LPM)、Lowest(低耗能模式)。通常导致硬盘卡顿是由于硬盘与操作系统的LPM模式不符所致(比如SSD只支持DIPM,但Win10里却被设置成了HIPM),解决的方法是统一修改为“Active”以关闭节能模式。
传送门

网友:
那是电源适配器功率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将下方代码复制到Powershell里执行;
powercfg -attributes 0012ee47-9041-4b5d-9b77-535fba8b1442 0b2d6 ...

如果是因为硬盘原因?为啥用电池或电池充满电时一切正常。

网友:
适配器可能不行了,充电时候cpu降频让给充电。

网友:
CPU有问题了吧!

网友:
适配器的问题 ,我遇见过,适配器里的滤波电解电容鼓了,失效了,导致电源交流成份很大,干扰电脑正常运行。

楼主:
现在用65W的适配器,查了资料,原装的是90W。京东淘了个,看看是不是

楼主(2020-06-21):
换了适配器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适配器也不行。

我有一台dell的本,也是这样子。
不过如果先用电池启动,再接适配器就可以。开机有说要换45W以上的适配器,但当前使用的就是45W的,还没有处理。
这个本本不常用,就先没有管他。卡的原因是CPU降频了。

网友:
不是适配器就是充电芯片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温度检测出问题也会降频。可以修,但是你这个机子旧了,修也划不来。

网友:
楼主,我那个hp电脑也是,后来经过清灰,换电容,换电池,换硬盘,换适配器。最终确定是适配器问题。然后花65元解决了。不过虽然解决了,也另外买了电脑,这个电脑就只能当二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