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好像只要弹出这个警告,那么smt提取bom坐标就无法处理成功

楼主(2020-04-03):
之前也遇到过,

只要AD弹出这种类型的错误,那么PCB文件需要降级另存为,SMT处理程序才能识别到坐标,bom等,用的是AD17.1,本身的PCB无法识别,降到5.0大多数会识别成功,今天这个文件降到了4.0才被处理成功

1、这个AD弹出的警告怎么解决?没找到办法
2、什么原因导致smt处理不成功呢?找到原因,避免再次出现

楼主:
居然没有回答,顶一下,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A:
使用了 STEP 格式的3D库,  就会出现这种提示.    这种3D库没有跟在PCB文件上, 程序找不着,就会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 STEP 格式的3D库,  就会出现这种提示.    这种3D库没有跟在PCB文件上, 程序找不着,就会提示了. ...

怎么操作能不让这个错误提示呢?
目前这个情况会导致SMT处理程序识别失败吗?目前确实识别失败了,能分析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