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示波表,就是手持型示波器.

楼主(2020-04-04):
因为经常出差,所以需要一个手持型的示波器.
最好是双通道的.价格在1000以内.

网友A:
楼主某宝搜DS203示波器,你值得拥有。坛里一剑团队做的,东西有开源......

网友:
这是要1Hz的示波器吗?

网友:
没写技术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某宝搜DS203示波器,你值得拥有。坛里一剑团队做的,东西有开源......

看起来不错,如果不是手持的,自己在家用,2000内的有其他型号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如果不是手持的,自己在家用,2000内的有其他型号推荐的吗? ...

2K以内,看一看国产普源的吧。

网友C:
看看金涵的,还有汉泰的,500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金涵的,还有汉泰的,500就有了

我看了汉泰的,几百块钱,示波器,万用表二合一.

网友:
记得我司几乎每年年底,都会收到深圳Siglent颁发的Best Supplier奖杯的
https://www.siglent.com/products/handheld_oscilloscope/
不过没用过它家的,只用过Fluke的那个,感觉也反应迟钝~
http://www.fluke-ig.com/Vertical/PPC/home/SCM/

网友:
金涵的,不知道实际使用感觉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某宝搜DS203示波器,你值得拥有。坛里一剑团队做的,东西有开源......

我有一台203,触发选norm模式,没法锁定最后一次触发的波形,其他还好,您手头有的话麻烦看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203,触发选norm模式,没法锁定最后一次触发的波形,其他还好,您手头有的话麻烦看看是不是有这 ...

203也不便宜啊,都100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3也不便宜啊,都1000了.

1000以内应该是203指标最高了

网友:
金涵还行,主要是便携,万用表二合一,台式的还是功能强,开源的那个是性能太差,采样率太低

网友E:
泰克的用过一次真的是很难用比台式的差多了

网友F:
汉泰手持式信价比追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203,触发选norm模式,没法锁定最后一次触发的波形,其他还好,您手头有的话麻烦看看是不是有这 ...

不知道你的软件是哪个版本的?我的固件好长时间没有更新了,我有台安捷伦的,这个小的只有出门时一般才带上,这个模式没有测过。如果真有BUG,联系他们更新一下应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汉泰手持式信价比追高

450在闲鱼买了二手汉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软件是哪个版本的?我的固件好长时间没有更新了,我有台安捷伦的,这个小的只有出门时一般才带 ...

我用的一键的最新固件,一直有这个问题,没改过,群里问了一下,他们说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没人处理,可能和已经停产了有关系,没动力改

网友:
便携的情况下,带不带电脑,如果必须也得带电脑的话,要求也不高的话,汉泰的虚拟示波器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淘宝有哪些标称500Mhz采样的示波器,手持的,400左右吧,单通道的

网友G:
你可以试试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或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a230r.1.1957635.7
但是这两个都有共同的明显缺点:灵敏度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泰克的用过一次真的是很难用比台式的差多了

好几万买了一台当时最高型号Tektronix THS3024,发现好难用啊,屏幕分辨率太差了,功能也很少。还不如买一台体积小一点的泰克普通示波器一样便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几万买了一台当时最高型号Tektronix THS3024,发现好难用啊,屏幕分辨率太差了,功能也很少。还不如买 ...

所以我一开始总怀疑,群里有人是麦吹。后来一咬牙,要送人,双十一打折,就买了一台STO1000系。大概试了试,感觉有些毛病,但是还是能接受的。毕竟4个通道,28M存储,数字荧光,带可调滤波器,有原装电池,这些功能感觉就很幸福了。触摸屏、HDMI、手机APP等对我来说也不是太有用。
很多时候,存储太少,标称的高带宽意义要缩水,因为只有在很小的时基下才能达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Fluke190系列,呵呵。有时候不是太好描述波形的变化趋势,触发也不好设置,大一点的存储能多抓一些时间。

网友G:
楼主,您需要差分探头吗?测220工频或者380V的变频器输出,看您示波器报价也是个手头不宽裕的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需要差分探头吗?测220工频或者380V的变频器输出,看您示波器报价也是个手头不宽裕的人 ...

你的差分探头几米?刚刚败了一个STO1104C。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的差分探头几米?刚刚败了一个STO1104C。

价格多少,BNC线长多少米?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766-1-1.html,25楼。
便宜,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其他的都是对付用,但是关于安全的绝缘耐压方面,自认为还是做足了的。
不过比STO1104C,这探头还真算便宜。我一直有个想法,能否找金涵或者1000元以下示波表厂家合作推广,不过我那个外壳太垃圾,人家不一定愿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在闲鱼买了二手汉泰

哪个型号?我一直在犹豫是不是买便携的,用下来感觉方便吗

网友:
要隔离型的就买泰克的手持示波器,我觉得比福禄克的还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试试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8.7c2b1e54RZM0if&id=614913159475&ns ...

汉泰的好些。成都那家398的,里面就是一个STM32+AD9288,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价格多少,BNC线长多少米?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766-1-1.html,25楼。
便宜,但是一分钱一 ...

你找他们合作,后面就没你什么事了。这东西不用写软件,分分钟可以抄出来,人家再改改,就宣布有核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他们合作,后面就没你什么事了。这东西不用写软件,分分钟可以抄出来,人家再改改,就宣布有核心技术 ...

没事啊,这东西本来我就是玩玩的。
第一点,肯定还是先注册专利,反正我们公司花钱,还给个人奖励
第二点,他们卖88元也可以啊,把价格拉下来就行,我又不是指望这个东西挣钱,主要是保证各位电工测个电压安全一点。
最关键一点,就是这东西目前买的一共也没多少人,他们弄这个上下不靠

网友J:
供参考:

368元 手持小型迷你便携数字示波器100M带宽汽车维修DIY套件500M采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c1s04a8bc7dc

网友G:
DSO150,全套下来131元,只是单通道,不知能否接受。我为了推销差分探头,买了一个帮客户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供参考:

368元 手持小型迷你便携数字示波器100M带宽汽车维修DIY套件500M采样

谢谢捧场啊,不过还得等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供参考:

368元 手持小型迷你便携数字示波器100M带宽汽车维修DIY套件500M采样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哈,有啥比较严重的不足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供参考:

368元 手持小型迷你便携数字示波器100M带宽汽车维修DIY套件500M采样

同样推荐,我也买了一个,就是外观不太好,像是个人做的,不过做得很专业比成都那款黄色的好用太多

网友:
这款百来元的小示波器貌似蛮好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DSO150,全套下来131元,只是单通道,不知能否接受。我为了推销差分探头,买了一个帮客户做实验

这种是真正的玩具了,绐学生实训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1000以内应该是203指标最高了

搜到DS213, 是已经取代DS203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搜到DS213, 是已经取代DS203了吗?

是的,213指标更高,但是我觉得没啥意义

网友:
找一个213看看,有未有人用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同样推荐,我也买了一个,就是外观不太好,像是个人做的,不过做得很专业比成都那款黄色的好用太多 ...

黄色那款您买了?有人说这款蓝色的比黄色的好一些。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50698554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真正的玩具了,绐学生实训用的

DSO150除了性能低以外,还有个小缺陷。
因为输入通道电容值达到了20pF(DS1054z是13pF),所以常规的单端10X探头插上去,很难把补偿能调到正好,1k方波总是呈现欠补偿的状态。1X探头因为没衰减,还好说,不过测试范围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