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量输入接口,经常会被误接220V.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0-04-04):
就上图这么个电路,开关量输入接口总有人会拿去误接AC220V,
请教各位,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误接AC220V不烧掉.

网友A:
电表上的485要求接上220VAC一段时间不损坏。用可恢复保险丝+TVS,耐压要够。

网友B:
连接器处是否能贴标签,如果是,标签一定要醒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器处是否能贴标签,如果是,标签一定要醒目。

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呆子,防呆才能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表上的485要求接上220VAC一段时间不损坏。用可恢复保险丝+TVS,耐压要够。

谢谢,是个办法,不过觉得还不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呆子,防呆才能一劳永逸.

接个过压点燃鞭炮装置,炸醒那呆子

网友C:
标签,堵住接口,揭掉标签才可接线,如果距离220比较近就把端子放远些,一款产品从5%的误接修改后不到万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是揭掉标签后导致的

网友:
确实,有些人看到能接线的地方直接就接上去,不要说先看说明书了,甚至连标签都不看。
对这方面没有经验,MOV,PTC 之类的能解决不。
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 IO 能扛 AC220V,问题是当用户接好线之后板子没烧,他怎么怎么接错了?
要不要用蜂鸣器报警提醒?(但这又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签,堵住接口,揭掉标签才可接线,如果距离220比较近就把端子放远些,一款产品从5%的误接修改后不到万分 ...

好做法!

网友D:
你这光耦两端要并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可以稳压二极管(用这好) 或 1N414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光耦两端要并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可以稳压二极管(用这好) 或 1N4148)

兄弟,光耦自己也需要至少5ma电流的。不过确实可以并一个大的稳压管,再接一个限流,防止插错。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个帖子讲的用三极管还是jfet搭的动态自恒流电路,忘了结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光耦自己也需要至少5ma电流的。不过确实可以并一个大的稳压管,再接一个限流,防止插错。我记得前 ...

我也看过那个帖子,耐压只到30V

网友:
并联个110v压敏电阻,炸他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光耦自己也需要至少5ma电流的。不过确实可以并一个大的稳压管,再接一个限流,防止插错。我记得前 ...

这个只是随手画的一个示意电路, R2可以取680的或ZD稳压管取6.8V的啊, 一般光耦正向压降1.2V左右

网友:
坏了还不是要丢四维修,所以防吊头最安全

网友:
接坏加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标签,堵住接口,揭掉标签才可接线,如果距离220比较近就把端子放远些,一款产品从5%的误接修改后不到万分 ...

这个只能防止第一次常规操作失误!

后期维护以及故意就防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是随手画的一个示意电路, R2可以取680的或ZD稳压管取6.8V的啊, 一般光耦正向压降1.2V左右

220v下你要用100w的超级稳压管了。。

网友:
接口外面丝印上+-标记。

网友:
换个特殊的端子 接插的那种 明显和220V不一样 220V插不上去也没法拧线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0v下你要用100w的超级稳压管了。。

不用啊, 使用稳压二极管1W或2W功率足够啊,I=P/U=2W/6.8V=294mA, 实际电路 I = 311V (220峰值) / 4.7K = 66mA啊
至于电阻功率功率嘛, 电路上加上PTC应该就搞定了啦

网友:
不明白什么样的耐压只有几伏几十伏的接口能让使用者接到220V上去,防呆插,过压保护只是防护措施而已,更重要的是设计产品时,接口端子的外形,位置方面主观上不应该引导使用者乱接。比如,USB线我从来没接到220V上去。

网友:
我這個帖子的控制器,輸入的上拉電阻不接的話,220V 接入也不會有事:

STM32 造轮子之只能 C 编程的伪 PL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623-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网友:
输入端串个10uF的无极电容接到机壳上,敢插错就电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能防止第一次常规操作失误!

后期维护以及故意就防不了.

够用就好

网友:
PTC加TVS可以的

网友:
一次性安装的固定设备够用,

需要经常拆装的移动设备可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