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上的铝排,PCB铜焊盘间会产生电化学反应么?

楼主(2020-04-04):
锂电池每节电池上都要采样电压给BMS,线束拧螺丝方式太麻烦,也容易搞错,想搞PCB单面板子,开M4的通孔,位置直接和电池铝排上螺丝孔对应,这样铝排上电压通过通孔下的焊盘和螺丝直接送入PCB的布线,这样不知道有没电化学反应,铝,铜两种金属。
还有,双面板和单面板价格现在差别大么,两面有焊盘可靠性会高一些,这种应该是属于双面板了吧

网友A:
(一)--------------------------------------------------------------------------------------------------------------------------------------------------------------------------------------
铜和铝直接焊接通电后会产生电化学反应。

如把铜和铝用简单的机械法连接在一起,由于两者的电极电位相差很大,在潮湿的介质中易产生电化学腐蚀。

有专用的铜铝过渡件,原理就是在焊接处形成铜铝的合金。因此,电气设备的铜铝接头应采用经闪光焊接在一起的铜铝过渡接头后再分别连接。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中规定:

铜与铝的搭接面,在干燥的室内,铜导体应搪锡。室外或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的室内,应采用铜铝过渡板,铜端应搪锡。与此相应,铜电缆与铝电缆连接时可采用铜铝连接管,铜电缆和铝导线连接时可采用铜铝端子,铜端应搪锡等等。

(二)--------------------------------------------------------------------------------------------------------------------------------------------------------------------------------------

我觉得如果你利润足够高的话可靠性应该优先考虑,双面板和单面板价差可以忽略的

网友:
PCB沉金就好了嘛,另外就是环境干燥无所谓,实在不行喷3防。单面板双面板成本差异不大,现在我们见到的单面板一般都是双面板腐蚀掉一面得来的,除非你的量非常大,比如小家电里面的单面板,才是原来就是单面的。

网友B:
不过我觉得你需要担心的是原有的走电流的铝排能不能压紧了。PCB的强度可能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觉得你需要担心的是原有的走电流的铝排能不能压紧了。PCB的强度可能不够的。 ...

平整度可能是个问题,电池包挺长的,PCB 宽度10CM,长度 100CM 左右。
因为铝排上有M4螺纹孔,PCB上的焊盘也有通孔,M4螺丝穿过PCB,锁定到铝排上,大概1米长度上左右各10个固定点。如果不平整,可能有的会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 ...

好像是有铜转铝的金属板,一面通过螺丝和铝排固定,另外一面锁住铜排。
环境是在IP65的箱子里,防护做的不是很好,潮气估计也会有一些。
这个镀金的话实际上三种金属连在一起,铝排,不锈钢螺丝,PCB的铜焊盘或镀金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