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推荐一个高频的脉冲计数器芯片吗?100元话费酬谢

楼主(2020-04-04):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对一个很高频率的波形进行计数(>20GHz),我想到的是用一个高频的计数器进行计数。

这个波形是一个不规则的波形,之前做过实验,如果采用分频后再计数的话会把原来的波形信息丢失掉(原始波形的每个上升沿间隔不一致,多次分频后发现每个上升沿的时间间隔趋于一致了)
所以最好是一个能够对20GHz以上的波形进行记数,有这样的芯片吗?我找到的最高频率是HMC394,最高是2.2GHz。或者提供其他可行的方案也可以,可行的话100元话费酬谢。

网友A:
能做GHz等级的项目,哪个大神的项目不是以10w计起步的,,,区区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GHz等级的项目,哪个大神的项目不是以10w计起步的,,,区区100        ...

我的就是个小项目的,还有其他很多东西,钱不够呀

网友:
很多这个频率的 counter 都已经做成整台仪器,而不是 IC 了。
微波和雷达的频率非常高,是否可以用它们的电路和芯片进行改造以满足要求?

网友:
收起你的英镑

网友B:
有个项目需要20GHz的计数器

网友:
20g以上的波形 ,按照奈奎斯特定律 你得有40g的采样频率。

你这不是扯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项目需要20GHz的计数器

既然要计数,不分频计个j8。lz显然钻牛角尖了。计数干波形吊事。除非lz用的是pll分频。

不过单论计数,20ghz减速也得减256倍才好操作,所以lz还是用有20ghz的d触发器实现减速功能。。

网友:
楼主不说用途和参数   混频也许是个办法

网友:
分频是除法  混频可以看做减法  减法保留了细节

网友:
只要你带宽不大 就是个无线电  频率相位幅度都出来了  带宽超大那就不是100块的东西

网友:
要是lz的信号幅值是1uVp-p的的呢?

网友:
LZ能具体一下频率时多少么?20GHz以上太宽了,另外精度需要多少?

还有信号功率是多大?

在雷达里面都是用模拟的方式快速测频的,不过精度比较低,数字测频速度太慢了

网友:
20GHz……楼主先去咸鱼搜一下HP的频率计多少钱……

网友:
频率这么高,还不说带宽,只想100元解决100万元的问题,真是厉害了!公司里买百万元的频谱仪还有什么用?

网友C:
看LZ描述,应该是用过20G或者更高的示波器测过这个信号,测量出来的每个波形间隔可能不同,
按照示波器测量幅度范围,这个信号估计是在几十mV或者更高的级别,
还需要测量波形间隔,也就是说是个脉冲信号。

总结一个,LZ需要测量脉冲频率达到或者超过20GHz的脉冲信号个数,貌似用示波器就好了。
用微波分频器也可以,想不丢脉冲信息也可以,就设计起来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LZ描述,应该是用过20G或者更高的示波器测过这个信号,测量出来的每个波形间隔可能不同,
按照示波器测量 ...

对啊,我这儿产生的是一个最高16GHz的信号,波形格式是PRBS码(伪随机码),现在可以得知产生了波形,但是不知道是PRBS7,PRBS15还是PRBS31的码型。
之前有借过别人一台示波器看过有波形(采样示波器86100D),时间到了后又还回去了。现在最好是初步在自己这儿确认好了再去借用进行测试。所以如果有简单的
方法能区分PRBS7,PRBS15,PRBS31这三种码型最好。

刚刚打样了用三片HMC862做的一个分频器,分频数可以从1到512,等拨码开关到了可以验证一下分频数到多少才会发生丢失波形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我这儿产生的是一个最高16GHz的信号,波形格式是PRBS码(伪随机码),现在可以得知产生了波形,但是 ...

这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啊,我这儿产生的是一个最高16GHz的信号,波形格式是PRBS码(伪随机码),现在可以得知产生了波形,但是 ...

传说中高大上fpga的那种高速收发器信号?

网友D:
高大上那种高速收发器貌似能上20g串行信号  内部转成并口信号处理 为啥不继续沿用fpga测试呢

网友:
可以用电视棒+变频器,这个方案还要接个本振+电脑!
这个做下来也没分频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高大上fpga的那种高速收发器信号?

没那么高大上的,功能很单一,和可以定制功能的FPGA可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大上那种高速收发器貌似能上20g串行信号  内部转成并口信号处理 为啥不继续沿用fpga测试呢 ...

主要是不会FPGA

网友E:
分频器做电路,示波器用来验证。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频器做电路,示波器用来验证。没有捷径。

做了分频器,后面把验证结果传上来

网友:
表示越来越没看懂
如果是个20g的什么什么码,能想到的只有那种高端芯片的高速收发器信号,每个时钟都有可能发生高低跳变,分频会损失信息。
如果允许很大的分频,那么说明信息带宽就不大,可以做混频降低到零中频再上示波器,只需要低速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