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iCAD做原理图零件时可以先绑定PCB封装不?

楼主(2020-04-04):
如题,这两天倒腾KiCAD,看视频教程只能是在原理图画好后再一个一个给原理图用到的零件指定封装,刚倒腾还不太熟悉,想问一下熟悉KiCAD的兄弟,这个如果自己做原理图零件库的时候能不能就先绑定若干个对应的PCB封装,比如原理图电阻零件,先指定0805,0603,0402等几个常用的封装,其中有个默认封装0805,这样我调用电阻零件画图的时候直接默认就是0805封装,如果需要改成别的封装可以再手动更改,其它电容,电感和芯片也类似,protel和ad这样挺方便的,KiCAD可以这样吗?

网友A:
可以的
网上有个嘉立创的kicad库
里面把所有原理图的封装都绑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网上有个嘉立创的kicad库
里面把所有原理图的封装都绑定好了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一个元器件一个封装

网友:
可以的,自己做一个元件,指定好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