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解释一下断路器这几个参数的意义?

楼主(2020-04-04):
LB-63的63是代表什么?
C25的25与63有什么关系?
4500A是什么样的电流?百度过,但理解不清。用人话解释是什么意思?

网友:
63  这个样子的断路器最大63A

网友A:
25是实际能经过的电流  大于25A跳闸 C是照明电路用   4500A不知道什么意思  一般不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是实际能经过的电流  大于25A跳闸 C是照明电路用   4500A不知道什么意思  一般不关心 ...

短路分断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是实际能经过的电流  大于25A跳闸 C是照明电路用   4500A不知道什么意思  一般不关心 ...

是不是表示25A-63A可以自动跳闸,但超过63A,直接烧坏?那烧坏的同时是短路还是开路?

楼主:
用人话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人话解释一下。

1. 由于电路的阻抗不同发生短路时的电流也不同,例如变压器的出线端发生短路时电流可达几十千安,负载端由于线路阻抗大,短路电流可能有几千安。
2.断路器的分断不是无限大,断路器如果分断超过自身能力的故障电流会出现越级跳闸甚至开关爆炸,表示分断能力大小的参数就是极限分断能力
3一般微断的极限分断能力,低端的4kA,中端的6kA,高端的10kA,塑壳可以达到50kA

网友:
就是4500A下,能可靠分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人话解释一下。

你这话是人话吗???

网友C:
这种结构的主体最大稳态电流是63A!

C是照明,就是阻性负载多!

D是动力线路,也就是感性负载居多!

在配电房还有容性负载使用的元件!

其中的根据不同保护要求,脱扣电流调成10A.....25A....63A。

断路器的脱扣电流的响应时间和电流的大小及持续时间有曲线关系,

4500A应该是最大短路瞬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是人话吗???

说人话是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主体最大稳态电流是63A!

C是照明,就是阻性负载多!

还是不明白结构的主体电流63A和额定电流25A的关系。比如,我把LB-63 C25换成 LB-32 C25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结构的主体电流63A和额定电流25A的关系。比如,我把LB-63 C25换成 LB-32 C25会有什么后果? ...

如果安装位置可以互换,就没有问题!理解成机座号也可以!

厂家可没这么大方,把能做63A的材料做成32A!

另外“说人话”这种表达方式在不是很熟悉的人之间交流建议少用!

多数情况是带歧义,有些地方是骂人的话!

网友D:
分断电流,是机械开关在过流断开时能可靠灭弧并切断回路的最大电流,分断电流主要由电弧的散热条件决定。对于楼主位的开关,如果短路电流大于4500A,触点断开的过程中拉出的电弧可能持续存在,电弧产生的等离子通道可以持续维持极低阻抗的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安装位置可以互换,就没有问题!理解成机座号也可以!

厂家可没这么大方,把能做63A的材料做成32A! ...

大于25A就跳闸了,如果大于63A会怎样?

网友:
用过不少断路器,倒从来没仔细搞明白这些参数,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于25A就跳闸了,如果大于63A会怎样?

合格产品C25,25A就跳闸了,你告诉我哪里来的63A电流?

C63,就是63A调闸!

LB32的壳,最大电流就只能做到32A。

LB63的壳,最大电流可以做到63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断电流,是机械开关在过流断开时能可靠灭弧并切断回路的最大电流,分断电流主要由电弧的散热条件决定。对 ...

多谢你用“人话”解释了分断电流。帮忙解释一下“大于25A就跳闸了,如果大于63A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格产品C25,25A就跳闸了,你告诉我哪里来的63A电流?

C63,就是63A调闸!

意思是LB63代表内部导体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63A?如果是的话,这个是伪概念。因为假设短路电流是70A,在短路的一瞬间就已经跳闸了。而导体因过载发热需要时间,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造成事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LB63代表内部导体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63A?如果是的话,这个是伪概念。因为假设短路电流是70A,在 ...

兄弟,我发觉仅靠说人话是解释不了你想要的结果!

这里面还有不少需要专业理解的东西,建议你找点电力保护的资料看看!

一个小空开里面有好几种保护技术呢,过流,短路,热脱扣,灭弧,还有电流时限等等。

对电网来说,短路电流就不可能是70A,而是电网容量决定,具体多大电流断开是由线路,负载的承受能力和保护装置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LB63代表内部导体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63A?如果是的话,这个是伪概念。因为假设短路电流是70A,在 ...

63是壳架电流,代表一个系列,开关里面的大部分零件是通用的,就脱扣器的线圈不一样,也许人家的型号是从LB63-1一直到LB63-63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用“人话”解释了分断电流。帮忙解释一下“大于25A就跳闸了,如果大于63A会怎样?” ...

说实话,你说话真JB难听,哈哈!

C25的C指非动力型,无(短时)过载能力,如果字母是D就表示动力型,具有(短时)过载能力,允许一定时间的过电流便于启动电机。25表示脱扣电流,63A是触点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发觉仅靠说人话是解释不了你想要的结果!

这里面还有不少需要专业理解的东西,建议你找点电力保 ...

小空开基本就2种保护,热磁和电磁,前一种带过载保护,后一种只有短路保护

网友:
短路分短能力分极限短路分断能力、额定短路分断能力

极限分断能力指断路器能分断的电流,分断后允许断路器损坏。
额定短路分短能力指断路器分断短路电流后不损坏,这个短路电流的最大值。

4500A应该是极限短路分断能力

网友A:
二楼还不够清楚?  63就是说体积这么大的  最大就只有c63了

网友:
如果需要大于63的   有c100的   但是体积大一点了   c63系列有c1-c63  这么多脱扣电流型号 根据实际需要选购

网友E:
楼主,LB-63表示这个开关使用63A的壳架,就是外壳的意思。63A的壳架,可以装入25A的器件,也可以装入16A的器件,但最高只能装入63A的器件。如果在这个壳架里面装入的是25A的器件,那就是额定电流为25A了,当额定电流超过25A时,开关就会跳闸保护。而不是最大额定电流为63A,明白吗?保护能力看的是装入的器件是多大,而不是看壳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LB-63表示这个开关使用63A的壳架,就是外壳的意思。63A的壳架,可以装入25A的器件,也可以装入16A的 ...

谢谢,你这个解释也合理,估计是按工程上的说法。而22楼说的是触点容量。是不是表示既是触点容量也是代表一种规格?就像插座分10A和16A那样?都是一种尺寸规格?看来清清晰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你说话真JB难听,哈哈!

C25的C指非动力型,无(短时)过载能力,如果字母是D就表示动力型,具 ...

谢谢你的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还不够清楚?  63就是说体积这么大的  最大就只有c63了

你的解释只能满足采购人员和施工人员,我想要更深入的解释。像14楼,22楼和27楼那种。不过还是要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LB63代表内部导体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63A?如果是的话,这个是伪概念。因为假设短路电流是70A,在 ...

壳架电流指这个产品的结构能做的最大额定电流,也乘为一个结构段。
同一结构段可以有比壳架电流小的不同规格额定电流,认证上算同一产品。
不同额定电流区别就在于铜的厚度、触点大小,其他结构是一样的。

额定电流63A并不是63A就动作的,标准温度下(30度)标准1.05倍时,二小时不得动作,1.1倍时二小时内必须动作。动作时间随电流大小变化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解释只能满足采购人员和施工人员,我想要更深入的解释。像14楼,22楼和27楼那种。不过还是要感谢各位 ...

想更深入的了解,可以看断路器的手册,里面有些参数看不明白,那就看断路器执行标准了  iec标准和gb标准都写在上面啊

网友G:
LB-63:壳架系列,规格系列。大意是这个外形规格系列的开关,最高额定电流63A,在同样壳架系列号下,你可以选择C3,就是3A。但是它们的外形相同。下面那个C表示照明配电用,如果是D表示电动机配电用开关。后面32表示开关的额定电流32A,一般来说大于32A反时限跳闸。6500A表示最大短路电流分断能力,超过这个数,开关不能可靠分断。为什么开关额定电流32A,不是大于32A就跳闸了吗?其实不是,开关跳闸有个分断时间,在分断之前,电流有可能快速上升到几千A。另外,如果是有下面的系列LB-63 C32,LB-128 C32,同样都是32A,但是后面那个高等级壳架系列的开关耐用性能高一些,因为开关外形可能大一些,内部触头外形大些,稳定性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LB-63:壳架系列,规格系列。大意是这个外形规格系列的开关,最高额定电流63A,在同样壳架系列号下,你可以 ...

跟我的理解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更深入的了解,可以看断路器的手册,里面有些参数看不明白,那就看断路器执行标准了  iec标准和gb标准 ...

那倒没必要,现在基本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H:
C25用作支路,这是1P的,切断火线用;预算足的话,建议用2P(带漏电的更好,但卫生间好像不推荐装带漏电的 ...

搞错了吧,别误导人哦,厨房、卫生间才更需要漏电保护吧

网友:
LB-63这个应该是型号
C25代表C 型脱扣曲线 25A额定电流
4500A 应该是最大分断电流
附个施耐德的脱扣曲线说明 和 选型表 作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