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贴片机坏了,在启动的时候 无法复位

楼主(2020-04-04):
请教下是哪儿的问题,下面有视频,压缩包里是视频,请求帮忙。谢啦

attach://508124.zip

楼主:
这个正常应该左右转动。。。。

网友A:
是个步进电机吧.先检查一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步进电机吧.先检查一下驱动.

是的 是个步进电机 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坏了? 步进电机坏了的可能性大么? 大约6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