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语言开发f1c100s之oled驱动

楼主(2020-04-04):
尝试用go语言操作gpio驱动oled,驱动方式是spi,io操作方式是文件方式。由于这种方式需要不断写文件,oled刷新有点慢。后期会改成mmap方式。
oled_spi的github
oled驱动:
package oled

import (
        "oled_spi/gpio"
        "time"
)

const (
        OLED_CLK = "gpio131"
        OLED_DI  = "gpio132"
        OLED_RST = "gpio133"
        OLED_DC  = "gpio138"
        OLED_CS  = "gpio139"

        OLED_CMD  = 0 //写命令
        OLED_DATA = 1 //写数据

        SIZE       = 16
        Max_Column = 128
        Max_Row    = 64
)

func Init() {
        gpio.OpenGpioFile(OLED_CLK)
        gpio.OpenGpioFile(OLED_DI)
        gpio.OpenGpioFile(OLED_RST)
        gpio.OpenGpioFile(OLED_DC)
        gpio.OpenGpioFile(OLED_CS)

        SetRst()
        time.Sleep(time.Millisecond * 100)
        ClrRst()
        time.Sleep(time.Millisecond * 100)
        SetRst()

        WriteByte(0xAE, OLED_CMD) //--turn off oled panel
        WriteByte(0x00, OLED_CMD) //---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Byte(0x10, OLED_CMD)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Byte(0x40, OLED_CMD) //--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WriteByte(0x81, OLED_CMD)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Byte(0x66, 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WriteByte(0xA1, OLED_CMD)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WriteByte(0xC8, OLED_CMD)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WriteByte(0xA6, OLED_CMD) //--set normal display
        WriteByte(0xA8, OLED_CMD)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Byte(0x3f, OLED_CMD) //--1/64 duty
        WriteByte(0xD3, OLED_CMD) //-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WriteByte(0x00, OLED_CMD) //-not offset
        WriteByte(0xd5, OLED_CMD)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Byte(0x80, OLED_CMD) //--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WriteByte(0xD9, OLED_CMD) //--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Byte(0xF1, OLED_CMD) //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WriteByte(0xDA, OLED_CMD)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Byte(0x12, OLED_CMD)
        WriteByte(0xDB, OLED_CMD) //--set vcomh
        WriteByte(0x40, OLED_CMD)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WriteByte(0x20, OLED_CMD)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WriteByte(0x02, OLED_CMD) //
        WriteByte(0x8D, OLED_CMD) //--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WriteByte(0x14, OLED_CMD) //--set(0x10) disable
        WriteByte(0xA4, OLED_CMD) //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WriteByte(0xA6, OLED_CMD) //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WriteByte(0xAF, OLED_CMD) //--turn on oled panel

        WriteByte(0xAF, OLED_CMD) /*display ON*/
        Clear()
        SetPos(0, 0)
}

func SetClk() {
        gpio.GpioNSetValue(OLED_CLK, "1")
}

func ClrClk() {
        gpio.GpioNSetValue(OLED_CLK, "0")
}

func SetDi() {
        gpio.GpioNSetValue(OLED_DI, "1")
}

func ClrDi() {
        gpio.GpioNSetValue(OLED_DI, "0")
}

func SetRst() {
        gpio.GpioNSetValue(OLED_RST, "1")
}

func ClrRst() {
        gpio.GpioNSetValue(OLED_RST, "0")
}
func SetDc() {
        gpio.GpioNSetValue(OLED_DC, "1")
}

func ClrDc() {
        gpio.GpioNSetValue(OLED_DC, "0")
}
func SetCs() {
        gpio.GpioNSetValue(OLED_CS, "1")
}

func ClrCs() {
        gpio.GpioNSetValue(OLED_CS, "0")
}

func WriteByte(dat, cmd byte) {
        if cmd != 0 {
                SetDc()
        } else {
                ClrDc()
        }
        ClrCs()

        for i := 0; i < 8; i++ {
                ClrClk()
                if dat&0x80 != 0 {
                        SetDi()
                } else {
                        ClrDi()
                }
                SetClk()
                dat <<= 1
        }
        SetCs()
        SetDc()
}

func SetPos(x, y byte) {
        WriteByte(0xb0+y, OLED_CMD)
        WriteByte(((x&0xf0)>>4)|0x10, OLED_CMD)
        WriteByte((x&0x0f)|0x01, OLED_CMD)
}

func Clear() {
        for i := byte(0); i < 8; i++ {
                WriteByte(0xb0+i, 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WriteByte(0x00, 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WriteByte(0x10, 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 n := 0; n < 128; n++ {
                        WriteByte(0, OLED_DATA) //更新显示
                }
        }
}

func ShowChar(x, y, chr byte) {
        c := chr - ' '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 x > Max_Column-1 {
                x = 0
                y = y + 2
        }
        if SIZE == 16 {

                SetPos(x, y)
                for i := 0; i < 8; i++ {
                        WriteByte(F8X16[int(c)*16+i], OLED_DATA)
                }

                SetPos(x, y+1)
                for i := 0; i < 8; i++ {
                        WriteByte(F8X16[int(c)*16+i+8], OLED_DATA)
                }

        } else {
                SetPos(x, y+1)

        }
}

func ShowString(x, y byte, chrs string) {
        for _, v := range []byte(chrs) {
                ShowChar(x, y, v)
                x += 8
                if x > 120 {
                        x = 0
                        y += 2
                }

        }

}

网友:
一直在偷偷学习老哥的教程

网友A:
go语言将C语言的void 换成了 func ,  for(;;;) 的括号去掉了,其他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语言将C语言的void 换成了 func ,  for(;;;) 的括号去掉了,其他没有变化?

也许有更go style 的写法,我急于实现,就从c代码改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许有更go style 的写法,我急于实现,就从c代码改了一下

哦呵呵, 自己改,牛B啊!
那你肯定修改了解析器才行,C的解析器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呵呵, 自己改,牛B啊!
那你肯定修改了解析器才行,C的解析器不能用了 ...

当然,用go编译器编译

网友B:
f1c100s是怎么从0添加go环境的呢?有没有简易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c100s是怎么从0添加go环境的呢?有没有简易的教程

安装个go的编译器,就知道怎么玩了。自带交叉编译,可以生成f1c100s的执行文件

网友(2020-09-04):
难道是模拟spi?不应该是调用linux上spi的api接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