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的电路,这个会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04-04):
抄板的电路,圈起来的这个会是什么元件?请教下这个是什么电路

网友A:
会不会是431提供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431提供基准的?

不像,这个元件的输出是音频(或交流)信号!

网友:
电路右边一半是脉冲信号经过微分后取得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通过比较器整形反转使信号倍频。左边一半电路完全看不懂,还请高手来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