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下,Acrobat任务栏图标变成照片查看器图标,怎么搞?

楼主(2020-04-04):
1.试过删除C:\Users\xxxx\AppData\Local下的IconCache.db 并重启资源管理器,无效
2.试过卸载Acrobat,重装,换了不同的版本的Acrobat,还是无效

ps:
因为一些上古软件的兼容问题,主力工作电脑本来想退回win7了,
但评估了两天之后,还是决定不折腾了。
win7下安装较新版的creo和solidworks会出现问题。。
.NET4.6.2和KB补丁包要打全才行,
但打全补丁包之后,win7可能会蓝屏,算是被彻底抛弃了吧。

网友A:
就因为这个原因,抛弃Adobe Reader,改用Edge这个Chrome超级替补来看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因为这个原因,抛弃Adobe Reader,改用Edge这个Chrome超级替补来看pdf~

edge的pdf阅读功能不全,太局限。

你也遇到图标改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dge的pdf阅读功能不全,太局限。

你也遇到图标改变了?

后来把公司电脑硬盘换成SSD,恢复正常了的,就没再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把公司电脑硬盘换成SSD,恢复正常了的,就没再关注。

我另一台win10电脑图标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另一台win10电脑图标是正常的

费解;记得当初卸载重装过,还是搞不定,焦躁了两天的样子

网友:
edge还有一个缺陷,我用钙奶软件生成PDF图纸想百分之百打印,实际打印出来的尺寸始终不对,装了阿逗逼的reader打印出来才正常了。

网友B:
PDF-XChange 不是挺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XChange 不是挺好的么?

Acrobat是正统。

其他都是小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Acrobat是正统。

其他都是小三吧。

正不正很重要么?用起来方便就行,起码看个PDF不用等阅读器启动半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crobat是正统。

其他都是小三吧。

以前官网有放出来一个8.3版本的正版,温10下装了图标是正常的。另外软件好用不流氓不就挺好的,还分正统不正统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不正很重要么?用起来方便就行,起码看个PDF不用等阅读器启动半天吧

除了acrobat ,其他非正统pdf阅读器都不能用来做电子签名吧。

网友C:
右键点击任务栏Acrobat图标,选择属性,进入修改图标,可以修改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键点击任务栏Acrobat图标,选择属性,进入修改图标,可以修改图标

网友:
试下这个FileTypesMan,可以修改ico
签名功能的话福昕、PDF-XChange都有
http://www.nirsoft.net/utils/file_types_manage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