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代替INA199的高电压芯片

楼主(2020-04-04):
INA199输入共模26V,电路上工作电压50V。求替代。
指标不低于199。选型时射极输出的要排除在外,范围小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找了一圈,高压的如INA270\LM8601,和你提供的型号的指标类似,Vos为0.5mV&1mV,增益精度稍差。可能高压的,内部多加运放后,都只能是这种指标了

网友(2021-01-22):
TI,48v以上的高低边电流采样器件:

https://www.ti.com/amplifier-cir ... p;sort=p726max;desc

网友:
这种 有国产的吗 ?

网友:
有国产替代的。

网友:
INA139 169

网友A(2021-09-27):
用低端采样就可以了

网友:
TI官网找,有很多可以替代,就是买不到。

网友:
国产的试过一款,号称40V,虚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低端采样就可以了

那个不想用低端采样呀,但你想过没有,低端不能“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想用低端采样呀,但你想过没有,低端不能“共地”。

噢 在我的认知里, 低端采样,是由于共地干扰的原因会影响信号的纹波情况。但是相对高端来说,方案简单易行,没有高压的限制。

不知道对不对? 我是菜鸟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amc1301隔离的,完全不担心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