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xposed可以提高手机的体验么?

楼主(2020-04-04):
听说这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工具,可以让手机变得更加好玩,真的是这样么?
有哪些值得尝试的xposed模块值得用一下呢

网友A:
非常强大,原来用这个控制软件权限。新版本应该更牛b了吧

网友:
xpsoed以及停更了吧。现在magisk比较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强大,原来用这个控制软件权限。新版本应该更牛b了吧

手机一般不是自带权限控制么,你用xposed控制哪些权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一般不是自带权限控制么,你用xposed控制哪些权限呢

现在的安卓10权限控制已经算不错了。
我当时用xposed是在安卓4的时代,最简单的手机识别码、电话权限、定位、自启动等等。还可以虚拟手机识别码,虚拟位置。
xposed权限设置非常细,安卓软件安装时提示的权限粒度非常粗,其实每一项都有很多子项可以单独控制。由于时间太长了,已经记不清细节了。
它有很多模块,添加不同的模块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还可以在现有的软件上动态的增加一些原本没有的功能。
另外,当时很多人刷单薅羊毛,都用这个软件或者它的修改版,用来伪造不同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