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看着老工程师用着51汇编,觉得c比汇编方便

楼主(2020-04-04):
现在,用着裸跑的各种arm, linux半吊子水平,见到现在的各种派,20块就能跑各种linux,不知道刚毕业的学生眼里我是不是也是“老工程师”了。

网友A:
十几年前,如果你选择 Linux 做主系统,你不需要专门去学习 Linux,顺便就成 Linux 大神了。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如果你选择 Linux 做主系统,你不需要专门去学习 Linux,顺便就成 Linux 大神了。
亡羊补牢,为 ...

不太理解你这段话的意思,是十几年前的linux更容易入门学习?

网友:
原一直是用汇编,早转c了,关注思路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你这段话的意思,是十几年前的linux更容易入门学习?

意思是,用多了,就熟悉了。我用了这么多么的Windows,也没有成为win大师啊( •̥́ ˍ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用多了,就熟悉了。我用了这么多么的Windows,也没有成为win大师啊( •̥́ ˍ •̀ू ) ...

嗯。不过感觉现在linux开发也没那么神,看一线城市的招聘信息大部分也是给15-25K的薪资范围。而单片机+rtos也是能给这个范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你这段话的意思,是十几年前的linux更容易入门学习?

确实,2004年接触ARM7,为了写驱动程序, 读LINUX 2.0内核,现在再看很多人ARM跑LINUX,感觉很简单

网友:
我对 Linux,连半吊子的水平都没有。从业十余年,从未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用多了,就熟悉了。我用了这么多么的Windows,也没有成为win大师啊( •̥́ ˍ •̀ू ) ...

那是你太謙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2004年接触ARM7,为了写驱动程序, 读LINUX 2.0内核,现在再看很多人ARM跑LINUX,感觉很简单 ...

当时的Linux是还没那么庞大吗?linux内核版本听说好多百万行了,现在要读完挺费劲吧

网友:
十五年前我也在学mcs51汇编啊,用个89c2051玩得不亦乐乎,现在全忘记了。

网友E:
我也是感觉现在汇编真的是没啥前途了,但是公司的不少产品还在用汇编,没办法也得上

网友F:
18年前,我还反汇编TI的DSP芯片,人工优化汇编代码,最好的一次是:测试处理速度提高了16倍!一般都在2-7倍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年前,我还反汇编TI的DSP芯片,人工优化汇编代码,最好的一次是:测试处理速度提高了16倍!一般都在2-7倍 ...

现在芯片速度也够快,且我做的是白电,不需要太快的速度
都懒得去优化了。首要考虑的是稳定性和开发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感觉现在汇编真的是没啥前途了,但是公司的不少产品还在用汇编,没办法也得上  ...

用到随时查就可以了,不用专门去学吧?

网友:
MCU 跟LINUX 都各有各的优点,现在流行融合系统。

网友:
汇编语言几乎是深入到了每个细胞,用汇编语言操作控制单片机是一种不同的快乐。但缺点太明显了,一段时间以后再看,几乎无从下手、要从头再来。读懂都费劲,更别说修改

网友:
用过几年汇编开发51核单片机,后来从AVR开始转C了。程序越写越大,还是C方便。

网友:
一直用pic 汇编,现在有用一点c ,c是半桶水水平,语法都是用到才翻书的那种,但觉得没有那个比那个好,都是工具。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汇编,当然也用C,不需要在意用什么,哪个方便用哪个

网友:
你用什么挣钱我用哪个,只要能挣钱机器码都没问题

网友:
上面的是语音输入有点不连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8年前,我还反汇编TI的DSP芯片,人工优化汇编代码,最好的一次是:测试处理速度提高了16倍!一般都在2-7倍 ...

厉害了~~~~~有什么工具能反TI的Bin文件?

网友:
linux没必要搞那么明白,找一本linux下c编程,了解一下linux的api,然后熟悉一下linux常用命令。差不多就是半个高手了,这些知识,也就一个月的业余时间的学习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有什么工具能反TI的Bin文件?

专门写的DOS反汇编软件,出来的就是汇编代码,要人工优化整理,不过有原版C的代码供参考;
人工优化就是:充分利用每个寄存器周转数据,并行执行指令,使每个周期并行命令最大化,
最后形成个汇编的调用库,代入主程序进行效能测试!

网友:
汇编和C各有千秋。

楼主:
个人觉得学习一下linux还是很重要的。
毕竟是汇集了无数大牛的心血,学习一下其中的代码受益匪浅。

网友:
零几年的时候,用汇编开发过51,变量计算、量值转换及小数点处理都是比C麻烦。

网友:
只要能赚钱,啥都可以。不赚钱,啥都没用。用C还是方便。

网友:
Linux不是用来入门放弃的吗

网友:
还没出学校大门的时候,51单片机玩的贼溜。后来430单片机也还行,然后STM32也很熟了。现在,都忘了。

网友:
电脑里还收有几个反汇编的软件

网友:
( •̥́ ˍ •̀ू )  我用了这么多么的Windows,也没有成为win大师啊

网友:
好多年前,有个linuxforum.net论坛,一批爱好者,在s3c44b0这样的芯片上移植早期的u-boot,uclinux.... 可惜后来论坛关闭了

网友:
用过或者研究学习过44b0的都是老人了

网友:
不相信有任何语言可以淘汰汇编,其实什么语言用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曾经的44b0

网友:
系统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上手,但是越做越不稳定。
原来的宣传一个月掌握XX操作系统,发展到1星期,最后三天掌握XX系统,最后发展到可当天上手,三天出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