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windows写文件和写注册表监听工具

楼主(2020-04-04):
用途是软件试用复位。通常软件试用都是把标志写到某个目录文件里或者写在注册表里。监听到后可以用批处理删除掉。

网友:
这个比较神奇,就是可以一直试用吗?

网友:
Process Monitor,微软推荐
先设置过滤器指定进程,再开始监控,执行相关操作后停止监控,就可以分析了。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sysinternals/downloads/procmon

网友:
还有个注册表快照工具,也可以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