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玩了三星note10手机的DEX,电脑和机顶盒都可以淘汰了

楼主(2020-04-05):
我的三星note8屏幕坏了。当天我买了一台note10。

需要将note8的数据(电话本、微信、相册等)拷贝出来。

有坛友推荐我买这款79元的设备。

付製这行话$YeT61jrofCh$转移至τаo宝аρρ【NS任天堂Switch type-c HDMI视频转换器  mate10 pro p20扩展坞 苹果macbook pro USB C连电视显示器转接线头】;或https://m.tb.cn/h.VTg7jiu?sm=821d0e 掂击鏈→接,再选择瀏..覽..噐大开

楼主:
收到设备,果然跟坛友说得一样,开机后,在手机密码验证界面,外接的HDMI屏幕就开始有显示。

手机的触摸功能还是好的。不过很难跟大屏幕配合起来(后来才发现,接一个USB鼠标就很容易操作了)。

楼主:
补充以下,接线很简单,手机type-c输出到小盒子,再HDMI连接显示器。

楼主:
note8手机顺利进入系统,将数据拷出来了。

网友A:
可惜了锤子当初把专利注册了,但是自己又挂了,他的tnt配合语音识别,真的好用

楼主:
我猜想,note10应该也能使用吧?

接上去,大吃一惊,竟然提示可以使用DEX桌面。

楼主:
手机上的APP都可以运行。

我测试了爱奇艺,三星浏览器,优酷都支持得很好。

楼主:
看电影简直无敌。

完全的全屏1080P, 我感觉比电脑还流畅。

(骁龙855不是虚有其名的)

楼主:
可以接上鼠标键盘使用。跟电脑完全一样。

更令人赞叹的是:

手机竟然可以做输入法和触摸板。体验非常好。

鼠标键盘也可以不带了。

楼主:
这个盒子美中不足只有一个USB口。

我买了一个1拖4的USB3.0扩展。

解释鼠标、键盘。键盘接入的时候,会提示实体键盘,要按一下shift+空格,将手机虚拟键盘关掉。

我开始接一个U盘,可以正常读取。再多加一个,发现两个都不能读了。提示要格式化。

估计是这盒子太便宜,USB U盘支持没有做好。以后不用U盘就是了,或者买个三星原装dex盒子,肯定就没有这问题了。

网友B:
我是买一个支持TypeC的便携显示器,带电容触摸功能,内置电池, 平时出门带一根TypeC数据线就可以扩展显示,再装一个微软的Remmote Desktop连接公司的虚拟机,直接远程桌面办公

网友C:
这个得有线,还是无线比较爽

网友D:
接上这玩意耗电严重吗?

网友E:
对于很多工作,都可以不用win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上这玩意耗电严重吗?

一边使用一边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有线,还是无线比较爽

无线很难有这么流畅的视频的。

使用无线鼠标就搞定了 ,根本不需要拿着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很多工作,都可以不用win系统了

文字处理、上网等已经完全可以取代。

画图、设计等还是吸引windows。

网友F:
我买了绿联的,用了几个月了,几乎每天都用,很稳定。

网友G:
NOTE8  也有 DEX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锤子当初把专利注册了,但是自己又挂了,他的tnt配合语音识别,真的好用 ...

难道你上班的工作就是收发短信?鸡肋罢了。跟ipad pro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盒子美中不足只有一个USB口。

我买了一个1拖4的USB3.0扩展。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了。看看它有没有5v电源线。手机otg输出电流通常只有一丢丢,超了就带不起来了。单独接个5v出来就随便折腾了。

还有,部分u盘貌似固件有bug,我遇到过有的u盘得插好几次才能读到盘符。

网友:
可以外接供电的,而且同时给手机充电,楼主位的USB不稳是因为直接拉线出来的,经过太多次接口连接,后面提到的带多个USB口的内置了hub芯片,比较稳定定

网友:
我用的五斗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NOTE8  也有 DEX功能

我的note8屏幕坏了,我不打算修了。

接上键盘鼠标和盒子,专职做机顶盒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绿联的,用了几个月了,几乎每天都用,很稳定。

我京东买28元的 :)

我开始只是想扩展鼠标键盘,没有想到U盘。

网友:
note7 与S7还不支持,之后的都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难道你上班的工作就是收发短信?鸡肋罢了。跟ipad pro一样。

你的手机只是收发短信么。  TNT应用还是挺多吧。 你用不到,不代表人家用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NOTE8  也有 DEX功能

刚才我试了一下,note8 怎样进去dex的?

连好线后,note10 下拉菜单会有一个提示,点击就可以打开或关闭dex。

但note8没有这个开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我试了一下,note8 怎样进去dex的?

连好线后,note10 下拉菜单会有一个提示,点击就可以打开或关闭 ...

NOTE8 有这个开关的,因为我用过。在设置->连接->更多连接设置->HDMI 模式 。

网友:
你用一下水果的投屏什么都不用接,又流畅,很多智能电视自带支持。三星的smart view 还没有找到很好很流畅的电视app支持,不知有没有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一个支持TypeC的便携显示器,带电容触摸功能,内置电池, 平时出门带一根TypeC数据线就可以扩展显示 ...

你的方法让我想用这个来应付公司的考勤打卡,经常忘记打下班卡了。想着用宿舍电脑远程连接公司的手机进行打卡操作。

是否可以这样操作?

楼主:
折腾了几下,note8 的dex出来了。

测试了一下,很遗憾,爱奇艺和优酷都没办法全屏工作。

三星浏览器可以。

谁知道解决方法?

没有dex, 播放电影电视屏幕分辨率好低,而且不是满屏。

网友J:
锤子7.0的系统开放了无线TNT,用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锤子7.0的系统开放了无线TNT,用起来还不错。

锤子连相机对焦都做不好 :)

网友K:
可惜了锤子,多个好创意造福了友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惜了锤子,多个好创意造福了友商

这个创意根本不是锤子的。

我十年前使用的moto手机就有扩展成电脑的功能。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可以接上鼠标键盘使用。跟电脑完全一样。

更令人赞叹的是:

这里手机改横屏幕不会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里手机改横屏幕不会更爽?

看33楼最后一句话。

网友:
我也想这样用手机投屏

楼主:
引用 网友M:
C9pro能支持不?

CPU太弱,估计体验不太好。

网友:
而且可以接有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方法让我想用这个来应付公司的考勤打卡,经常忘记打下班卡了。想着用宿舍电脑远程连接公 ...

理解错了,我指的是手机安装微软的Remote Desktop 客户端,在Dex桌面连接公司的电脑远程桌面。配合蓝牙键盘、鼠标远程办公,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盒子美中不足只有一个USB口。

我买了一个1拖4的USB3.0扩展。

Android系统默认只支持一个U盘,如果要支持多个U盘,需要进行移植,估计三星没有做多U盘适配

网友:
我的三星S7Edge淘汰后准备用来做机顶盒,结果发现竟然不支持MHL,无语=_=

网友:
设计上来说是取代了平板和电脑的,其实也不便宜啊。看三星的广告也是这样用的,办公,投影,wifiHDMI

网友:
U盘看起来很耐操,有店铺推荐购买不?

楼主:
note8 dex无法将爱奇艺和优酷窗口最大化,没办法做机顶盒啊。

(不使用dex分辨率很低,只能80%全屏)

网友:
之前就说过,dex 配合 virtual desktop 就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N:
很早就试过了,觉得没啥意思,装个逼就雪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早就试过了,觉得没啥意思,装个逼就雪藏了

我用来看电影,不用再使用电脑了。

网友O:
华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华为也可以

我说:三星、苹果可以打电话。

你说:华为也可以。

楼主:
另外大家有没有留意,DEX运行微信会发生闪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三星、苹果可以打电话。

你说:华为也可以。

华为mate,P,以及荣耀高端机有电脑模式类似dex

网友:
坚果TNT是点这里进入全屏,试一下看看。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很早就试过了,觉得没啥意思,装个逼就雪藏了

我天天用TNT,旁边放个显示器,一上班就插上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天天用TNT,旁边放个显示器,一上班就插上手机。

锤子连相机对焦都没有能力解决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大家有没有留意,DEX运行微信会发生闪退?

不会吧,三星没能力解决?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note8屏幕坏了,我不打算修了。

接上键盘鼠标和盒子,专职做机顶盒 :) ...

这个不错,我的三星s6屏坏了,里面的数据一直没有导出来,是不是这个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Q:
我的三星C9 Pro也是屏幕碎了,直接不显示了,不知道能否用这个方法连接到显示器上。主要是想把里面的资料拷出来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的三星C9 Pro也是屏幕碎了,直接不显示了,不知道能否用这个方法连接到显示器上。主要是想把里面的资料拷 ...

我的上几天也是   看了一圈 换一个要5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的三星C9 Pro也是屏幕碎了,直接不显示了,不知道能否用这个方法连接到显示器上。主要是想把里面的资料拷 ...

C9 Pro 怎么可能有这功能,对于三星来说DEX是非常高大上的,只有在旗舰机上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
昨天拿到盒子晚上测试了一下,note10 效果非常好,蓝光看得很舒适,操作也很简单。以前投屏老是看一会就卡,断线,现在不会了,赞。
有个问题,优酷播放视频无法返回,只能关了优酷APP 重启,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太弱,估计体验不太好。

用C9 pro的smartview,无线连接小米的电视,看片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上几天也是   看了一圈 换一个要5百多

才500多你就心疼。

note10换屏估计要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的上几天也是   看了一圈 换一个要5百多

还不如500多买个二手C9PRO

网友S:
据说note8用dex需要三星原装的dex,从note9开始用通用的typec转HDMI线就可以实现dex了

网友:
完美适配 TNT

网友T:
请问莫总之前分享换屏的帖子能发一下链接吗?现在无法搜索。是在广州换屏的吗?也刚好要换个屏。谢谢啦。

网友U:
这种东西5元一个我买了15个,没有外壳,绿联货,可惜手机电脑都没有这么高级的TYPE C接口,只能当3.0的HUB加网卡读卡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莫总之前分享换屏的帖子能发一下链接吗?现在无法搜索。是在广州换屏的吗?也刚好要换个屏。谢谢啦。 ...

我在东莞手机城(城门口附近,市桥路)。

一进门口左手边大概5,6家的位置,门面不大,很多人等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据说note8用dex需要三星原装的dex,从note9开始用通用的typec转HDMI线就可以实现dex了 ...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note8的dex版本2.0的,note10是3.0。

估计是2.0的缺陷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东西5元一个我买了15个,没有外壳,绿联货,可惜手机电脑都没有这么高级的TYPE C接口,只能当3.0的HUB ...

链接来一个

网友:
这种货肯定是立刻就没有的啦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在东莞手机城(城门口附近,市桥路)。

一进门口左手边大概5,6家的位置,门面不大,很多人等的就是了 ...

好的,谢谢。
S10换个总成,1400左右,淘宝找来找去,基本这个价了。
拆机屏也要1000+
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东西5元一个我买了15个,没有外壳,绿联货,可惜手机电脑都没有这么高级的TYPE C接口,只能当3.0的HUB ...

这个好,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好的,谢谢。
S10换个总成,1400左右,淘宝找来找去,基本这个价了。
拆机屏也要1000+

500元的是有点缺陷的屏幕,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东西5元一个我买了15个,没有外壳,绿联货,可惜手机电脑都没有这么高级的TYPE C接口,只能当3.0的HUB ...

来 把你的15个转下手。

网友:
手机这个功能还可以做好一点,做到手机就可以当主机,这样大家买手机就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东西5元一个我买了15个,没有外壳,绿联货,可惜手机电脑都没有这么高级的TYPE C接口,只能当3.0的HUB ...

可以转2个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东西5元一个我买了15个,没有外壳,绿联货,可惜手机电脑都没有这么高级的TYPE C接口,只能当3.0的HUB ...

这货高级啊啊,求链接

网友:
锤子手机升级系统后貌似对焦问题没有了,以前确实搞过一段时间扫二维码费劲。

网友V(2021-10-10):
我的Note 10 Lite   没有。感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的Note 10 Lite   没有。感觉很奇怪。

没有什么?

网友:
没有DEX  ,手机上是不是还有个开关。

网友:
以下三星的产品都有(DEX)功能

https://www.samsung.com/tw/suppo ... g-dex-supporte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