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路由可以让带宽翻倍吗?

楼主(2020-04-05):
比如说

一条电信的线路,带宽是15MB

另一条是网通的,带宽也是15MB

那么连上双线路由,

可不可以认为带宽最大能达到30MB?

还是说其实没有这个功能,只是出口多了一个?

网友:
链路聚合

网友:
可以,一般原理就是将不同访问的连接由路由分发至不同出口

网友:
不能有时候可能更慢

网友:
bt下载最容易聚合,但是实际上网体验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善。不会路由还可能像楼上说的更卡了。

网友:
可以,做好规则就行,比如下载走线路A,网页走线路B。不做设置有可能网页这类多连接的应用会更慢

网友:
现代的下载工具下载文件时可以认为是30MB 了。

网友:
得有负载均衡功能,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A:
普通家用路由,包括现在的软路由,能把流量聚合做好的还真没发现,专用路由没接触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家用路由,包括现在的软路由,能把流量聚合做好的还真没发现,专用路由没接触过 ...

我工程上一般用routeros按原IP和目标IP分发到不同出口,
软路由的话,爱快 跨运营商聚合做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工程上一般用routeros按原IP和目标IP分发到不同出口,
软路由的话,爱快 跨运营商聚合做的还可以 ...

好的,有机会再试试爱快

网友:
有双WAN的路由,双WAN稳定性是变差的,方法有很多种,我是移动+联通
联通走V4,移动走V6,所以大多情况都是走联通,下BT之类的就可以两条宽带都跑满
双宽带有少部分应用是拒绝访问的

网友C:
网银估计容易出错退出

网友:
多WAN口路由器,有策略,指定哪些流量走哪个WAN口,如果对端服务器在对应的运营商机房,理论上应该会更快点,

网友:
使用多线程的下载是可以用满30M的,甚至可以双拨来增加带宽
目前我家里是电信、联通各100M的宽带,日常上网设备走电信,玩客云专职下载的走联通,联通也做了ddns作为电信线路的备份访问家里的群晖

网友:
除了下载可能用得上,日常应用用不上

网友:
商用路由都支持双拨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银估计容易出错退出

+1024 正解

网友:
单线程的估计没作用吧

网友:
家里测试的情况是迅雷好像能到1.5倍,上网没感觉

网友:
网银需要绑定出口

网友(2020-11-26):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看世界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