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bit adc芯片寻求,2.1V, 8管脚 io占用2个的

楼主(2020-04-05):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2.1V可以工作的20-24bit adc 求推荐芯片,8管脚 io占用2个的。

网友:
管脚这么少的好像没有吧?

网友A:
2.1V电压太低了,能否考虑提高?
HY3116,宏康的24位ADC,除了电压(2.4V~3.6V)其他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便宜,价格大致为2元左右,在体温计、血压计领域广泛应用。
https://www.hycontek.com/cn/products-cn/609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1V电压太低了,能否考虑提高?
HY3116,宏康的24位ADC,除了电压(2.4V~3.6V)其他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便 ...

HY3116/3118哪里能买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Y3116/3118哪里能买到?

华瑞昇(晟),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是广东这边的代理,其他的我就会不大清楚了。这个片子我三年多以前方案用过

网友:
估计没8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V电压太低了,能否考虑提高?
HY3116,宏康的24位ADC,除了电压(2.4V~3.6V)其他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便 ...

2.4V也可以,哪里有货卖,能推荐下吗?

网友C:
LTC2400电压不行,看下芯海科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C2400电压不行,看下芯海科技的

使用cs1237 获取环境温度 写的寄存器值为0x02 读取的时候也是0x02  说明这个读写没有问题了,请教下 在0x02的情况下得到采集值A  如何转换成对应的环境温度呢?
然后将寄存器值设置为0x0C 得到的值为B  这个如何转换成对应的电压值呢?

网友:
做额温枪的?

网友D(2020-08-15):
项目预算充足的话,可以移步这里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ad-converters.html
TB上ADuCM360/1价格很公道,<¥30,买Cortex M3单片机,送中低速24bit Sigma-Delta ADC.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ucm360.html

网友(2021-09-26):
采样率指标是啥?

杭州瑞盟  MS5358可以24位  96K采样率,但电源要模拟5v 数字3v3,只能测交流,输入  共模2.5v  峰峰值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项目预算充足的话,可以移步这里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nalog-to-digital-converters/preci ...

<¥30   这个怕是不好找吧。。

网友:
20位以上就没那么理想化的好用了,版上的噪声是关键,做到23位的时候就更加的敏感,一般新手根本就玩不转,能读出数据不是本事,得到准确的数字才行,这根本就不是钱和管脚多少的事情了。最近搞24位的都快崩溃了,各种问题,最关键的是买不到电阻没法分压和前端处理。到了23位,3米外一个人走过去数据就开始飘了,那个该死的基准,包了一层又一层还用铸铝的壳子罩进去才勉强能用按照凌特的数据,20位就需要0.1ppm的基准了。不然读数一个劲的乱蹦要24位干啥

网友E(2022-07-24):
引用 网友A:
华瑞昇(晟),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是广东这边的代理,其他的我就会不大清楚了。这个片子我三年多以前方案 ...

HY3116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HY3116稳定性如何?

挺稳定的,国内血压计,体重计用这个方案的挺多的,说是24位,最慢速度下,实际大概是19位左右不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Y3116/3118哪里能买到?

你是有需要?我留个联系方式,你加我吧17322501276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是有需要?我留个联系方式,你加我吧17322501276

有高性价比的基准不?

网友:
“20-24bit adc芯片寻求”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高性价比的基准不?

有,就算拿来当做一个比价的也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