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平台实现500MB/秒的数据读速度,用什么存储方案好?

楼主(2020-04-05):
常规的emmc芯片,在zynq PS端最大只能到50MB速度,跟目标差了10倍。
请教一下,如果要实现500MB/秒的读速度,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最好是便宜、简单、通用性好的方案,请大家推荐一下,非常感谢。
类似STAT硬盘这种方案,感觉做控制器太复杂了,而且对FPGA的要求也比较高,必须带收发器的高端型号才行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好像用nandflash做的阵列,达到好多个G的带宽。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A:
我靠,你这个吓人了,DDR2内存才多大带宽哟,挂内存条够不够用都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你这个吓人了,DDR2内存才多大带宽哟,挂内存条够不够用都是个问题

一般用DDR3,跑800M没问题的,关键DDR的位宽大,数据带宽甩这个500MB/秒几条街了

网友:
pl端掛存儲才是快速通道

网友:
还真就只能SSD了,7015/35/45/100我记得是可以挂PCI-E的,SATA的方案我记得有现成的IP……

网友:
挂几片ddr接口的nand flash

网友:
多放几个emmc并行存储

网友:
这么高的速度要求,上个SATA问题不大吧。

网友B:
NVME固态,走pcie。貌似比sata容易很多,你搜下 zynq nvme
http://www.fpgadeveloper.com/201 ... sign-in-vivado.html
https://blog.csdn.net/zkf0100007/article/details/84144592
SATA3带宽600MB,余量不大(实际带宽也到不了600)

网友:
如果只是临时数据的话就放RAM里,延后写入固定存储,如果是持续性的数据,后面放个专用的存储,走HBA、SAN、ISCSI等方式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ME固态,走pcie。貌似比sata容易很多,你搜下 zynq nvme
http://www.fpgadeveloper.com/2016/04/zynq-pci ...

用NVME盘,LINUX自带驱动也就100多M,要提速得自己写驱动
用SATA单盘也不可能持续500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