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出flash烧录器的吗?想收一台

楼主(2020-04-05):
要求,烧录 类似 MX25L64 这样的SPI flash,

一拖八之类的最好,

以下功能可有可无,不可能一个都没有吧

1、带USB 或SD卡读取的hex文件

2、母片拷贝操作的,

====

谁手上有功能完好在吃灰的,慢收一个。

实在不行,有没有用过一拖二或者一对一的(主要量不大,多花点时间也不是问题)

网友A:
一对一的就好说了,TL866II Plus这款不错,X宝上两三百。官网介绍http://www.autoelectric.cn/TL866_main.html 他们新出的XGecu T56看着也不错,似乎支持一拖四,实际没用过,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对一的就好说了,TL866II Plus这款不错,X宝上两三百。官网介绍http://www.autoelectric.cn/TL866_main.h ...

一对一的你用过吗?稳定性可以?

不会丢数据什么的

====

看了下Gecu这个,太强大了,好像直接烧录芯片都行....

我用不上,我只要可以烧录那种8脚  16脚的SPIflash

网友B:
jlink可以烧录的,难道你没有j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对一的你用过吗?稳定性可以?

不会丢数据什么的

我那时买的好像还是TL866A,当时是要烧一个特殊型号的SPIflash这个价位里就他支持了,做开发起来还是不错的,没有试过量产使用。至于不丢数据,这个是最基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可以烧录的,难道你没有jlink?

没有Jlink

原来用盗版的Jlink总是丢固件,现在调STM32F103那些都是用STLINK了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个西尔特的7系列编程器,当年也是花了大价钱买的,实用性还不如这个两百块钱的小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时买的好像还是TL866A,当时是要烧一个特殊型号的SPIflash这个价位里就他支持了,做开发起来还是不错 ...

1. 支持一台电脑带4台编程器同时烧录。
====
这个怎么理解,是蓝色的座子上面可以直接挂四个FLASH,还是我要买4个机器?

请问你是哪里买的,淘宝价格225,很划算,东西是正品?在官网上没看到价格和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支持一台电脑带4台编程器同时烧录。
====
这个怎么理解,是蓝色的座子上面可以直接挂四个FLASH,还 ...

看那意思好像是买4个机器,然后电脑上点一次,4个机器同时下载。 我也是X宝买的,官网有列出来官方授权的http://www.autoelectric.cn/TL866_Dealer.html 你查查这些有么有淘宝店。

网友C:
推荐研仪原厂的烧录器,非山上货的那种,公司内就有七八台,全都是研仪的,他们也有那种一托八的转换座等,当然前提是不差钱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研仪原厂的烧录器,非山上货的那种,公司内就有七八台,全都是研仪的,他们也有那种一托八的转换座等, ...

有型号吗?感觉都好贵

我这是小本买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型号吗?感觉都好贵

我这是小本买卖....

小本买卖就用山上货就可以了,一般性能都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本买卖就用山上货就可以了,一般性能都还可以的

所以再收二手的.....收不到就买一对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型号吗?感觉都好贵

我这是小本买卖....

研仪他们的万用烧录器貌似就一种而已,商品名是 LT-48UXP 还是 LT48UXP 的,估计能支援器件也最多的。
我因个人财力有限,就只能买山上土产的,但也只能支持生产当时的版本支持的芯片,无法像公司那样原厂正规那烧录器说买就买的,仅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