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锂电车参数设置表

楼主(2020-04-05):
长按仪表的上下两个按键进入系统参数设置。

可以限定最快速度、完全解开限速、设定定速巡航速度....

调整限速要同时调整P7  P6是实际车速  P7是显示车速

网友:
我来想办法弄到显示屏和控制器的通讯协议   我觉得几杯酒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我DIY过我的折叠电动车显示屏.
我只使用了驱动器的刹车 定速信号, 自己加的霍尔测速,. 因为我的可以脚踏,轮子转,电机可以不转的,所以用电机霍尔骑行时没有速度.
用的arduino, 把原来的显示屏的芯片干掉了 自己加了个32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