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到了电池快拆方案了吗?

楼主(2020-04-05):
目前的电池是粘合在金属管里,要取出来有难度。

并且时间长了,可能会影响线束的可靠性。

网友:
我的要下周才发货,到手了才能折腾。

网友:
或许可以把控制器放前面去  然后电池从后面整个抽出来

网友:
等我用cad画个简图

网友A:
昨天讨论了一下,这个显示屏很有可能可以自己升级,换个OLED之类,加个库存计,可玩性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讨论了一下,这个显示屏很有可能可以自己升级,换个OLED之类,加个库存计,可玩性高了。 ...

只要有了通讯协议  改这个就很方便了  这点小程序莫友分分钟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了通讯协议  改这个就很方便了  这点小程序莫友分分钟搞定

技术层面没有问题,但实际搞出来还是要费点精力的。

网友:
粘合    的?,,,考虑下神马化学剂,可以分离下粘性,,,酒精?丙酮??

网友:
如果把金属管加长,是不是可以再加一块电池?

网友:
里面都是硅胶

网友:
最近正好在看这种电池,感觉这种比较不错,可以参考下,

网友C:
我觉得吧可以不用拆电池出来,外挂一个电池,然后做个开关切换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可以不用拆电池出来,外挂一个电池,然后做个开关切换就好了

要是能可靠地外挂电池包扩容也是不错的~

网友:
1、电池从前面口能否抽出去?

网友:
2、电池在内腔要可靠固定,不能有太大振动,如果想搞成方便拆卸,能否将电池装到塑料壳体里面或者固定金属板上面,将金属板在腔内搞个滑槽运动作为限位,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底部打通,加个盖子,电池接口放下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可靠地外挂电池包扩容也是不错的~

下图中红框后座位置做个小箱子,里面放电池包,上面再放个坐垫,可以拉小孩子...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图中红框后座位置做个小箱子,里面放电池包,上面再放个坐垫,可以拉小孩子...哈哈...

这样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图中红框后座位置做个小箱子,里面放电池包,上面再放个坐垫,可以拉小孩子...哈哈...

这样改,你干嘛买这款小车?直接买2人小车座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层面没有问题,但实际搞出来还是要费点精力的。

小车才一千块,折腾三五天的时间成本都比车贵,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图中红框后座位置做个小箱子,里面放电池包,上面再放个坐垫,可以拉小孩子...哈哈...

我之前买过一个类似的平板车。 这种车基本也就单人跑跑, 载重,跟爬坡 能力都很差的。成品尺寸电动车的性能都很有限, 这种小车也就玩玩。

网友E:
电池不是黏住的 是上螺丝的

电池仓尺寸4.5*10.5*29cm  5.2AH电池尺寸4*7*20cm  固定条孔间距 27cm

空余电池仓不多了 所以并联电池的方案不是很好,最好是整体定制替换,拆下来的电池作为后备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不是黏住的 是上螺丝的

电池仓尺寸4.5*10.5*29cm  5.2AH电池尺寸4*7*20cm  固定条孔间距 27cm

容易拆吗?

谁写一下拆下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容易拆吗?

谁写一下拆下方法。

在车架下面有两个螺丝 卸下来 电池就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车架下面有两个螺丝 卸下来 电池就拆下来了

电池跟铝板是胶水粘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跟铝板是胶水粘合?

铝条上有eva海绵双面胶黏住了电池    然后铝条电池 纤维胶带绑到了一块

网友:
快拆?两轮电动车上香蕉插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