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弹出U盘后USB口就失效了,重启才能恢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05):
RT,联想Y480,USB3.0和USB2.0口都有这个问题,但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有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有的时候,插入一个U盘,用完了弹出这个U盘,成功弹出后,再插,就没反应了,这个USB口插别的东西也没反应了…但别的口还能用,但插到另一个口再弹出,另一个口也会变得不能用…有5V输出,但没有任何响应。
睡眠再启动是不能恢复的,重启的话,这个USB口就能恢复正常,请问这个是什么地方不对劲了?网上没搜到这样的……好像不是硬件问题,USB短路或过载会有个提示可以重置那个口,重置可以恢复,但出这个问题时什么都没有

网友A:
找其他版本的驱动试了没有?

网友B:
我一般在设备管理器删除驱动,再自动安装恢复。原因未知

网友C:
重装系统吧。系统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其他版本的驱动试了没有?

还真没有,不过以前不这样,可能是后来装什么东西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在设备管理器删除驱动,再自动安装恢复。原因未知

尝试了下手动禁用USB root hub再启用可以恢复,原因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吧。系统乱了。

可能真得重装了,虚拟机也一直因为未知的原因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