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安装失败提示有一个参数不正确

楼主(2020-04-05):
如题,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的吗

网友A:
上古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古软件。。。

简单好用不怕发律师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好用不怕发律师函

谁说用99se不发律师函?一样照发,98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用99se不发律师函?一样照发,98就不会

99SE就没有自动联网怎么知道你在用

网友B:
或者听谁说过因为用99SE被发律师函的,我是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听谁说过因为用99SE被发律师函的,我是没有听说过

明确告诉你,用99SE会收到律师函,不用怀疑。

修改原因: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