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打不破、永动的饮水鸟卖吗?

楼主(2020-04-06):
小孩生日,我偷偷的到京东买了个饮水鸟。虽然京东物流,到但外地调货过来,花了3天才收到。

我刚才等小孩睡了,静悄悄起床测试。不错,好像真的可以永动。

但不小心碰了一下,掉到地上,玻璃制品,碎了。

幸亏小孩没有看到,否则失望死了。

要重新买买一个了。有打不破的吗? 比如金属(铜)做的,而不是玻璃。

看评论,如果里面的液体不好,低于25度可能就动不了。

楼主:
看到淘宝写着:硼硅抗暴玻璃。

不知道是否摔得破。等店家回复。

网友A:
这个好玩,真的永动吗,我也买个。

网友A:
这个要是多了,组成阵列,是不是就可以发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多了,组成阵列,是不是就可以发电了

永动机吗?

网友:
硅硼也是玻璃,下面的小瓶子为了维持一定的热平衡对壁厚有要求吧

网友:
还有这种东东,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多了,组成阵列,是不是就可以发电了

自己可以动,不能对外做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真的永动吗,我也买个。

只要有水,就是永动。

这种玩具不是一种利用环境中热能的第二类永动机。”饮水鸟“是一种遵守热力学定律的典型热机,它之所以能不停地点头喝水,是因为它利用了一些复杂的物理学原理。

饮水鸟的头和躯体分别为两个薄壁玻璃球( 以下简称“上球”和“ 下球”) , 其间以一根玻璃管连通, 内装乙醚液体, 构成一个密闭容器。由于乙醚液体易挥发,因此液面上方充满乙醚的饱和气。鸟头四周包有一层易吸水的布。平时, 鸟身略向前倾。启动时给鸟头滴少许水, 布上的水在蒸发时大量吸热, 使上球内的乙醚饱和气在降温的同时降压,又因为温度降低乙醚蒸汽变得过饱和了,有少量乙醚蒸汽凝结成液体,乙醚蒸汽的量变少,气体体积进一步缩小,并放热阻止温度降低, 此时下球中的饱和气压大于上球中的气压, 下球中的乙醚液体沿玻璃管往上压,下球压强变小,里面的蒸汽变的不饱和,少量乙醚气化,下球里的乙醚蒸汽的量变大,同时从乙醚液体吸热, 于是整个鸟的重心上移, 从而打破了支点的平衡状态。鸟身随上升的乙醚液体逐渐前倾, 当鸟嘴接触液面时, 上下球刚好通过玻璃管连通 , 下球中的部分气体进入上球, 两部分气体混合, 当上、下球中压强一致时, 失去气体压力支持的液体将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倒流回下球, 饮水鸟的重心再次下移, 于是渐渐直立起来, 回到初始状态。由于“喝水”时, 鸟嘴接触水面, 沾湿了裹鸟头的布,于是它又开始” 喝水“。饮水鸟内部变化的原理与超导体热管一样,通过气化液化传递热能,实际蒸汽的温度并无大的变化。

网友B:
这玩意是靠上下球的温差工作的,上下球要“绝热”,金属热导率比玻璃和陶瓷大百倍没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靠上下球的温差工作的,上下球要“绝热”,金属热导率比玻璃和陶瓷大百倍没法工作 ...

为何不适应塑料?塑料更加绝热。

楼主:
有人投诉某些产品25度以下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投诉某些产品25度以下动不了。

卖家没有注明工作温度条件,活该

网友C:
斯特林热机也很好玩

网友:
买过  挺好玩的

网友:
可能是能量损失比较小,能运转较长时间

楼主:
我京东重新买了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斯特林热机也很好玩

给个淘宝购买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淘宝购买地址。

我没买过,看过有人自己做的

网友:
我也要买一个送给小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有水,就是永动。

这种玩具不是一种利用环境中热能的第二类永动机。”饮水鸟“是一种遵守热力学定律 ...

乙醚会不会把人迷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乙醚会不会把人迷晕?

没有啊。昨晚我打破,马上开门开窗,一会就没有味道了。

楼主:
店家竟然回复硼硅玻璃摔不破。

重新证实一下,多买一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多了,组成阵列,是不是就可以发电了

就算永动也只是自身动,这个动能不能对外做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家竟然回复硼硅玻璃摔不破。

重新证实一下,多买一套。

我觉得如果是木地板,从1米左右的高度自由落体可能能摔不破,如果是瓷砖就难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算永动也只是自身动,这个动能不能对外做功的。

可以做功,这是个热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功,这是个热机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它的每次的能量,  大概等于每次水份蒸发的热能量.

网友F:
我大概1990年时,买过一个,
还研究了一番,
只要水就可以,

鸟的嘴向下,碰到水,吸水,鸟的后部变重,抬头,
水蒸发,鸟的后部变轻,低头,

越干燥,动作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大概1990年时,买过一个,
还研究了一番,
只要水就可以,

看我10楼的科普。

网友:
家里有一个已经10多年了,正常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何不适应塑料?塑料更加绝热。

塑料不耐腐蚀吧?而且大多数塑料都比较软,这个工作原理是饱和蒸气压的变化,材质软了会变形影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塑料不耐腐蚀吧?而且大多数塑料都比较软,这个工作原理是饱和蒸气压的变化,材质软了会变形影响工作? ...

的确可能是。

网友H:
斯特林热机有用玻璃试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斯特林热机有用玻璃试管的

试管的算是比较容易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管的算是比较容易做的吧

容易做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2020-06-09):
看看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