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允许直流通过,阻碍交流通过?

楼主(2020-04-06):
有一个场合需要让直流电通过,尽量阻止交流信号(音频信号)通过,有什么好方法?

加电感,是最直接的思路,但如果电感量比较小,那对音频信号的阻碍作用会很小,而如果电感量比较大,那么,它对直流电,也会有阻抗了。

加低通滤波器,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低通滤波器只是滤除了音频信号,而我们是希望音频信号尽量不要从这里走,从别的路径去走。

请大家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这不就是直流电源的滤波电路吗?讲电源的书都有这部分内容。

网友:
楼主是想让交流和直流兵分两路吗?直流还是供电回路?

网友:
搞不懂楼主想怎么样?

网友:
完全只走直流不走交流是不可能的,只能把不听话的交流滤波干掉,只留下直流,另一路交流信号再加放大

网友A:
音频频率太低,不大可能用传统的无源分离方式(比如天线放大器供电)

网友:
减法器减去音频信号可以吗?即使这样能成,也有相位的差异。

网友:
肖特基后面加个电容什么音频信号也给你滤掉了不要想太复杂了

网友:
单向二极管

网友:
楼主要说明白场景。你要搞幻象供电吗?

网友:
楼主应该叫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上精密整流,什么交流都给你干平了

网友B:
取出交流反相後加法抵消

楼主:
完全只走直流不走交流是不可能的,只能把不听话的交流滤波干掉,只留下直流,另一路交流信号再加放大。

另一路无法放大,所以,很苦恼。

这一路,想尽量让音频信号不走这一路,阻碍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频率太低,不大可能用传统的无源分离方式(比如天线放大器供电)

音频频率太低,不大可能用传统的无源分离方式(比如天线放大器供电)

是的,就是希望分离,无源有源分离,都可以,怎么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出交流反相後加法抵消

不是想抵消它,或者干掉它,而是想阻碍它,让它不要往这里走。

网友C:
低通滤波有什么问题?把音频信号滤掉,跟让音频信号不往这里走不是一个意思吗,结果达到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通滤波有什么问题?把音频信号滤掉,跟让音频信号不往这里走不是一个意思吗,结果达到不就行了 ...

音频信号在这里被白白浪费掉了。

在其他地方,又无法放大。。。

网友:
5楼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在意能量,那么用考尔滤波器吧

网友:
10Hz多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
一个1万uF的大水塘完事。

网友:
看了樓主回復,搞不懂什麼叫不幹掉只阻礙

网友D:
LZ要做有线对讲系统?

网友:
加个高放大倍率的三极管做个电子滤波,三极管基极上电容容量乘以三极管的放大倍率等于等效的滤波电容容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想抵消它,或者干掉它,而是想阻碍它,让它不要往这里走。

13楼说的很对啊,抵消掉和阻碍它有什么区别呢?
你想要交流信号,按他的说法已经有了,然后再反相,叠加到原来的信号,不是既有直流又有交流了吗?

楼主是想消除回声的吧?

网友:
楼宇对讲?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要做有线对讲系统?

是的,有线对讲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楼说的很对啊,抵消掉和阻碍它有什么区别呢?
你想要交流信号,按他的说法已经有了,然后再反相,叠加 ...

不是为了消回声。

如果抵消它,它的信号能量白白浪费掉了。

阻碍它,是让它不要冲这条路径走,它的能量,没有损失啊,转移到别的路径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了消回声。

如果抵消它,它的信号能量白白浪费掉了。

那就用音频变压器吧,初级一端接输入,另一端接大容量电解退偶,电解两端就是直流电。次级跟据需要获得的音频幅度调整匝数

网友F: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通交隔直且损耗小

网友:
你们说的都是硬件方案,还有软件方案,高频ad采集,数字滤波后,da将需要的信号还原即可。

网友:
加一路高速整流电路再加一点内阻,就可以得到直流 ,如果怕损失高频交流再加一低通滤波在整流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通交隔直且损耗小

非常巧妙!

网友:
可以参考电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通交隔直且损耗小

我现在是需要通直隔交,阻碍交流通过,不要让交流有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需要通直隔交,阻碍交流通过,不要让交流有损耗。

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需要通直隔交,阻碍交流通过,不要让交流有损耗。

不要让交流有损耗这可办不到,单一信号经过一条电线传输都存在损耗,何况是复合信号的分离。如果要保证交流分量在处理前后的功率不变,只能再放大。

网友:
只需要一个特种扼流圈即可。
电感量接近无穷大,直流电阻为零的电感。
可以用超导线材绕制无穷多圈,然后浸泡在液氦中,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让交流有损耗这可办不到,单一信号经过一条电线传输都存在损耗,何况是复合信号的分离。如果要保证交 ...

直流电阻为零,电感量无穷大。

类似这样的理想元器件,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流电阻为零,电感量无穷大。

类似这样的理想元器件,呵呵。

你的要求有两类电路实现:
1,有源电路,需要消耗其它的电能,你是否可接受?
2,无源电路,你先找一条直流电阻为零的电线,然后再研究无损的直流和交流分离

网友:
先锁定目标,才能确定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要求有两类电路实现:
1,有源电路,需要消耗其它的电能,你是否可接受?
2,无源电路,你先找一条直 ...

有源电路,需要消耗其它的电能.

可以接受。

问题是,哪里有这样的电路呢?

网友:
楼主去查查那 RFC 的射频扼流圈,是否能满足?!

网友:
借鉴下手机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