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 LTSC添加应用商店方法

楼主(2020-04-06):
主要是为了安装一个LINUX.

从这里下载安装脚本

https://github.com/kkkgo/LTSB-Add-MicrosoftStore

如果还不行,另外为此微软在其官方Solutions网站中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en ... 8?tm=1501703632076/

网友:
看下win2012安装wsl的方法,根本不需要安装应用商店

楼主:
主要是为了安装应该商店上面的软件

网友:
装ltsc就是为了没有商店,小娜这些东西

网友:
wsl 也可以离线下载安装, 装上商店方便一些!

网友:
正好是LTSC,亲测成功

网友:
怎么激活,请教一下

网友A:
应用商店是不是得登录微软帐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商店是不是得登录微软帐号?

好像要登录 。

win10 ltsb 激活方法:slmgr /skms kms.v0v.bid && slmgr /a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