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6963单色显示器是什么移植stm32_stwmwin驱动显示字符x轴反向

楼主(2020-04-06):
准备在显示屏显示数字12,和字符Hello world。结果显示如图

网友:
emWin的字符都是横向左高位的,而这个屏幕是横向左低位。所以,你要看屏幕手册,也许某个配置就能交换bit序;如果没有此功能,就把每个字节送到屏幕时交换位序。
8bit位序交换很简单,如果有指令就用指令,没指令就建立256字节的表来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