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航模无刷电机改有感电机

楼主(2020-04-06):
我需要一个48V输出3Kw,连续工作3分钟的电机,改装到电动葫芦上,重量越小越好,看中航模无刷电机,几百克的重量就能输出3Kw。设备是恒转矩启动,有5Nm,担心用电调做无感启动会带不起来,想改成有感无刷,但是不知道要把霍尔传感器安装在哪个位置?或者还有什么外置的传感器可以使用吗?请教一下懂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参考附件里面的图档

网友B:
买好一点的驱动器啊,无感foc的,自己做难度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附件里面的图档

里面没有看到霍尔传感器是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好一点的驱动器啊,无感foc的,自己做难度较大

有推荐的成品吗?需要正反装切换

网友C:
霍尔做传感器的话需要嵌入铁芯里面,自己没法改装。另外这个最大功率是在最大转速下,低速下功率不大,达到5NM的转矩也比较难,你需要查更详细的参数。电动自行车的电机比较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霍尔做传感器的话需要嵌入铁芯里面,自己没法改装。另外这个最大功率是在最大转速下,低速下功率不大,达到 ...

是的,看了一些电动车轮毂电机的霍尔位置,两边霍尔是要开槽的,那个槽不知道是怎么开的?有没有不开槽的做法?或者外加位置传感器?

网友:
没有好办法,只有开槽,才是检测磁场位置最准确的方法。另外你最好保守一点,选择常用电机,创新是需要代价的。

网友D:
磁编可以吗?在电机屁股后面加个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编可以吗?在电机屁股后面加个磁铁

可以,但是怎么配套驱动器呢?有配套驱动器卖吗?

网友C:
对于极对数多的电机,如果用光编,磁编,必须用分辨率高的,效果又不如霍尔,霍尔是直接感应转子磁场极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极对数多的电机,如果用光编,磁编,必须用分辨率高的,效果又不如霍尔,霍尔是直接感应转子磁场极性的 ...

槽极数是:36N40P

网友E:
40个极对,如果用一个2500线的磁编,一圈是10000个pulse,每一个电角度周期对应是250个pulse,这个用FOC驱动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没有看到霍尔传感器是放在哪里

H1,H2,H3,那么明显的东西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个极对,如果用一个2500线的磁编,一圈是10000个pulse,每一个电角度周期对应是250个pulse,这个用FOC ...

磁编是装在外边的,跟极对数无关,如果2500线,40对极,4倍频....

忘记算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H2,H3,那么明显的东西看不到

谢谢!看到了,原来是它。我看三个霍尔是放在相连磁极的缝隙里,不知道极对数多的能否这样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个极对,如果用一个2500线的磁编,一圈是10000个pulse,每一个电角度周期对应是250个pulse,这个用FOC ...

36N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个极对,如果用一个2500线的磁编,一圈是10000个pulse,每一个电角度周期对应是250个pulse,这个用FOC ...

有配套驱动器卖吗?

网友F:
无刷充电钻里的电机会不会是个更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刷充电钻里的电机会不会是个更好选择?

那个功率一般不超过1KW,而且不是重载启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36N是什么意思?

36槽,也就是36个线圈。这个做驱动时不用管,驱动需要考虑极对数,也就是磁铁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36槽,也就是36个线圈。这个做驱动时不用管,驱动需要考虑极对数,也就是磁铁数量。 ...

36个线圈不就是对应36块磁铁?怎么会是40极对?是40对磁铁?

网友:
上淘宝买个vesc, 支持霍尔或编码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36个线圈不就是对应36块磁铁?怎么会是40极对?是40对磁铁?

不是这样想当然的,既然电极你都拆开了自己数一数不就得了。每一块磁铁都有sn两个极,40块磁铁40极对,就是这样。

网友G:
你那那铜线就带不了48v/5.5a。建议直接上普通交流电机,耐操还便宜。

网友:
这个电机也不是用在重载启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那铜线就带不了48v/5.5a。建议直接上普通交流电机,耐操还便宜。

那种重好多倍

网友:
航模的电机是高转速的,低速带不了重载

网友:
找好位置,铣一刀放霍尔

网友:
坐等楼主再发一帖:求教如何实现航模电机用于电动胡芦的高变比变速器

网友H:
楼主最终会发现电机上省下的重量和体积又跑到变速器上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样想当然的,既然电极你都拆开了自己数一数不就得了。每一块磁铁都有sn两个极,40块磁铁40极对,就 ...

不带你这样误导人的。
极对数 = 极数 / 2 ,楼主提到的这个电机的极对数是20。
BLDC转子的磁极(对着定子那一面)是按N-S-N-S-N-S这样排列成一个圆周,磁极是“成对”出现的,一定是一个偶数,
这样才能保证任意一个磁极的左右两侧的磁极极性都是和这个磁极相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种重好多倍

你这产用不成,散热面积小,没风扇,就算能用也烧不了几次都坏了。

楼主:
可以选KV值在120的。而且加了80的行星减速器,减速比是16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产用不成,散热面积小,没风扇,就算能用也烧不了几次都坏了。

工作3分钟,停30分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终会发现电机上省下的重量和体积又跑到变速器上去了

减速器已经选了80型的行星减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3分钟,停30分钟可以吗?

在没有强制风冷的情况下能不能满载跑3分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减速器已经选了80型的行星减速器

如果没有其它的减速机构的话,10的减速比输出扭矩也就50N.m, 作用于直径10CM的绞盘也就1000N的拉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不带你这样误导人的。
极对数 = 极数 / 2 ,楼主提到的这个电机的极对数是20。
BLDC转子的磁极(对着定子 ...

你说得对,40p是40极,20极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说得对,40p是40极,20极对。

电机的极数是指每相有多少对磁极,没有多少磁极的说法。具体为:单相二极电机有2个磁极,三相二极电机有6个磁极,三相4级电机则有12个磁极。还需要注意,槽数并不是磁极总数,一个磁极可能需要占多个槽

网友:
无刷电机不可能单相工作,可能是三相,那么36块磁铁应该是6极电机

或许有误,我只了解感应电机,不了解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没有其它的减速机构的话,10的减速比输出扭矩也就50N.m, 作用于直径10CM的绞盘也就1000N的拉力 ...

我是需要的16的减速比,在直径75mm的绞盘上输出75Nm,就可以提升200KG的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的极数是指每相有多少对磁极,没有多少磁极的说法。具体为:单相二极电机有2个磁极,三相二极电机有6 ...

明白了,相同槽数的定子,直径越大,周长越大,同理需要帖的磁极越多。

网友J:
首先你要找到安装hall的位置,然后去市场上买几个带hall的电机,看下别人是怎么装的。 动手能力差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你要找到安装hall的位置,然后去市场上买几个带hall的电机,看下别人是怎么装的。 动手能力差的话,还 ...

好的,准备买台vesc,看看能否不开槽,从侧面装霍尔试试。大家有推荐卖vesc的吗?

网友:
这个电机连续3分钟3kw?30秒都坚持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