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立创最近的审单政策的问题

楼主(2020-04-06):
最近在嘉立创打样几个板子,发现审单政策令人疑惑
针对图上这样一种情况,设计时因为软件要求,设计的焊盘内过孔外径与内径一样,均为0.3mm,但是很明显过孔是在一个大焊盘内的,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过孔外径小于0.45mm的情况
这种情况审单人员就强制将订单改成了需要TG155的板材订单,而这种情况在年前并未遇到
想问下嘉立创对于样板订单,现在是一律按照软件审查结果来核定结果,而不管板子上的实际情况如何了么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还得把很多东西都修改了,这样才能顺利再下单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是,pcb软件出gerber的策略造成有的焊盘/过孔会生成多余的小外径孔,被JLC识别成小于0.45。有的时候人工沟通可以解决、有时不行。

楼主:
这种情况在年后频繁出现,年前投的板子基本没有因为这点被卡住的,所以很好奇嘉立创在年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
应该是人工短缺,最近的板,审核速度慢了。

网友:
既然在大焊盘内那应该允许外径比钻孔大啊,楼主说的软件不允许指的是?

网友A:
最近审板的可能生手,我板子上几个大短路都没看出来,以前都会技术联系问我要不要改,虽然我知道提供gerber的我负责,但是,和以前的水平不相同,差太多。

网友:
像这种的话,软件会自动审核参数出给到审单员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审板的可能生手,我板子上几个大短路都没看出来,以前都会技术联系问我要不要改,虽然我知道提供gerber ...

我们总是说,看出问题一定不要感谢我们,但是没有看出来一定更不要责怪我们,珊在特别是样板,很多都是自动化流程,可能都不经过人,所以一定要把控好自身的线路不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