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硬件实现、专用的曼彻斯特解码IC吗?

楼主(2020-04-06):
最近想对 1MHz 时钟频率的数据进行“曼彻斯特”格式的发送和接收。

参考了网络,发现“曼彻斯特”的编码(Encoder)还是较简洁,如下:

但实现解码,较麻烦些。虽然,软件可以进行解码,但较费CPU时间,而且如果曼码的时钟频率提高更多(如10MHz),那么软件更吃不消。

所以请问有经验的朋友:市面上有硬件实现、专用的曼彻斯特解码IC吗?如果有,直接买,好像更方便些。
先谢过了!

网友A:
我做波特率4M的光通信的时候也找了很久,最后还是用fpga 20M过采样顺便做了曼码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波特率4M的光通信的时候也找了很久,最后还是用fpga 20M过采样顺便做了曼码解码。 ...

用 FPGA做,成本有些高。

网友:
楼主看一下 RONJA 项目的电路,以太网是用的曼彻斯特编码。

网友B:
用一颗国产的小FPGA做一下?封装也很小QFN的,也不贵

网友C:
PIC单片机有些带有CLC外设,可以实现曼彻斯特解码
有官方的应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颗国产的小FPGA做一下?封装也很小QFN的,也不贵

嗯,估计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单片机有些带有CLC外设,可以实现曼彻斯特解码
有官方的应用手册

PIC这个功能不错,内置可编程小逻辑电路。就是PIC的开发工具有些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颗国产的小FPGA做一下?封装也很小QFN的,也不贵

介绍一下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PIC这个功能不错,内置可编程小逻辑电路。就是PIC的开发工具有些小贵。

现在集成小规模可编程逻辑单元的单片机越来越多了
查了一下,很多都有可编程逻辑单元,都可以实现曼切斯特码解码,除了PIC,还有赛普拉斯,EFM8
https://www.allaboutcircuits.com ... ata-using-hardware/

网友:
EFM8的文档分别讲了编码和解码的实现
AN92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一颗国产的小FPGA做一下?封装也很小QFN的,也不贵

能否推荐一款FPGA,封装小的,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集成小规模可编程逻辑单元的单片机越来越多了
查了一下,很多都有可编程逻辑单元,都可以实现曼切斯 ...

高手正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PIC这个功能不错,内置可编程小逻辑电路。就是PIC的开发工具有些小贵。

PIC 现在也出便宜的工具了 ,MPLAB SNAP DEBUGGER  这个官方也就一百出头
看文档大部分型号都支持,除一些早期产品外

网友:
psoc很便宜吗?cypress刚推出的时候来宣讲过,没谈价格。cpld也可以做解码,应该不比psoc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 现在也出便宜的工具了 ,MPLAB SNAP DEBUGGER  这个官方也就一百出头
看文档大部分型号都支持,除一 ...

SNAP,经济型PIC烧录调试仿真器。这个很合适我,谢谢了!

网友:
高云gw1n淘宝上我看有卖,qfn32的封装

还有像AGM什么的,也有

洋品牌有Lattice的ice40系列,altera的max2,max10系列,都有超小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推荐一款FPGA,封装小的,便宜的。。

lattice的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颗国产的小FPGA做一下?封装也很小QFN的,也不贵

AGM1280 6块钱

网友:
cpld 自己干

网友:
AGM的芯片手册和开发环境,跟迷一样,不知道哪里能整到

今天试了下高云的环境,简单易用,初步感觉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IC单片机有些带有CLC外设,可以实现曼彻斯特解码
有官方的应用手册

这种pic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pic价格怎么样

不知道,没用过
以前偶然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