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多核芯的台式机能否在家庭中实现1机多人同时使用?

楼主(2020-04-06):
    超多核芯的台式机能否在家庭中实现1机多人使用?
    现在的CPU核芯越来越多,如AMD 的R9 3900处理器:12核24线程,作为家用肯定用不上全部核芯。
    我的问题是:能否配一台R9 3900的机器,实现小孩的网课,老人的上网,客厅的HPC等功能,有相关的硬件实现吗?与多台整机相比,体验如何,性价比如何?
    有经验的网友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问题是实施起来,可能比单独每个人一台笔记本还麻烦成本高

网友:
就是服务器加终端的模式?

网友A:
以前有个软件叫betwin

网友B:
不现实,除非是非图形终端,不然会让你每台分机卡到死 !

这不是核多就行,而是系统总线的带宽有限,

如果两个人同时访问一个硬盘,你就看它狂转吧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现实,除非是非图形终端,不然会让你每台分机卡到死 !

这不是核多就行,而是系统总线的带宽有限,

固态硬盘没有问题,装exsi+view+终端盒子 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没有问题,装exsi+view+终端盒子 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我肯定不会用固态盘存电影,而是拿了两个 6T 存放不同年代的电影和美剧。

网友:
功能上ok

网友:
参考无盘网吧

网友D:
一台牛逼的作为主机,运行虚拟机服务器,同时开多个虚拟主机。
其他的终端,配置可以随意,搞个树莓派都可以,RDP到虚拟主机。
这么搞的话成本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E:
可以但不实用,一般来说用户间操作体验要像独立机器的话,1拖N要插N张显卡和N张USB扩展卡,所以普通主板无法满足要求

而且amd这边对虚拟化支持相对没有I记的完善,总之不推荐这么折腾

油管上linus tech tips有个7人1机的项目

网友:
有这么麻烦吗?

网友:
就用虚拟机,假设你电脑3个显示器,开两个虚拟机,分别在另外两个屏幕上全屏,多插两套键盘鼠标,分别指定给两个虚拟机独占使用。耳机也有usb接口的,指定给虚拟机独占。就互不干扰了。

我没实际试过,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现实,除非是非图形终端,不然会让你每台分机卡到死 !

这不是核多就行,而是系统总线的带宽有限,

你的观点还处于20年前,请速度升级一下你的大脑核心。lz的电脑可以带8个分机没有一点压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但不实用,一般来说用户间操作体验要像独立机器的话,1拖N要插N张显卡和N张USB扩展卡,所以普通主板无 ...

你也out了。vmware早在10年前就支持3d加速了,打3d游戏都可以,虽然只支持到dx9,完全可以当主机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台牛逼的作为主机,运行虚拟机服务器,同时开多个虚拟主机。
其他的终端,配置可以随意,搞个树莓派都可 ...

其实主要是网络带宽。远程桌面看视频用千兆网也扛不住,只能多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主要是网络带宽。远程桌面看视频用千兆网也扛不住,只能多显示器。 ...

看视频的话就得上plex了。
主机解码,从机缓冲,4k分辨率码率在140Mbps。
从机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得上pi 4了。
不怕折腾的话可以这么搞。

网友:
记得win属于单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linux属于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也out了。vmware早在10年前就支持3d加速了,打3d游戏都可以,虽然只支持到dx9,完全可以当主机用。 ...

是的,但这体验并不佳,高清硬解码都不支持的
所以一般方案都是独显vt-d直通到不同客户机上

网友:
三十年前的网吧无盘工作站,一台主机, 二十个显示器,键盘, (KVM虚拟机), 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的要求跟无盘工作站还有点区别,b站上看到过这么弄的,链接找找看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我总结一下:能实现,但实际体验待确认,性价比不高。
不想折腾,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多搞几台机吧!

网友:
虚拟化技术 可以实现

网友:
感觉并不方便  如果要体验好 应该每人一个网络终端机  网络终端机也要钱要地方的  一个人用也得开着中心主机

网友:
只是虚拟机没用  每人配电脑也冗余  最好是一个类似路由器盒子的网络终端机插键盘显示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软件叫betwin

是的,我用过这个软件。试过一台主机给两个用户用,没什么问题。就像有两天电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我用过这个软件。试过一台主机给两个用户用,没什么问题。就像有两天电脑一样。 ...

使用的时候,两个人是不是坐的很近?否则连接线会不会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时候,两个人是不是坐的很近?否则连接线会不会很长。

是的。显示器键盘鼠标都是从一台主机引出来的,受线长的限制不会离的很远。

网友:
现在主流都是玩esxi吧,有不少资料

网友:
之前几十元的瘦客户机,理论上应该就可以支持远程桌面.
没有实现过的:
esxi 安装后, 安装几个系统, 然后用 瘦客户机远程登录.
表面上看,和多台电脑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