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下这个电路,不胜感激

楼主(2020-04-06):
第一次使用可控硅,不敢先做板,手上暂时也没有器件去验证,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为啥开关断开还有3.98v的电压,另外这个电路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是用来控制20w的ptc发热板的。

楼主:
开关只是用来模拟单片机的动作,实际使用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好像有光可控硅

网友:
器件有漏电流的

楼主:
所以是正常现象吗?

楼主: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