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抄板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0-04-06):
想抄板,看别人都是把电路板打磨掉表面,然后扫描成图片,放到抄板软件里抄板,现在有啥好用的抄板软件么?另外图片的电路板需要如何打磨,是用砂纸磨么,貌似也不好磨出这个效果?

网友:
有钱能使鬼推磨,找马云家省事省心

网友:
砂纸有多种目数来表现粗糙度,要从粗到细使用吧。
还有用磨床的,砂纸虽然费时不过小心操作不容易磨掉走线。

网友A:
有能去掉阻焊的试剂,泡一泡,阻焊直接脱落。

网友:
根本不用那么麻烦,用X,Y座标法将无件摆好,再按原样走线即可。除非你要做成一模一样,那直接给你的PCB板厂,他们有资源可以帮你搅定并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能去掉阻焊的试剂,泡一泡,阻焊直接脱落。

一直在找都没找到,不知道是什么试剂?不知道是否方便告知下。

抄板软件这个试用了下 QuickPcb.exe  , 感觉还不错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找都没找到,不知道是什么试剂?不知道是否方便告知下。

抄板软件这个试用了下 QuickPcb.exe  ,  ...

我不知道这样推荐是否有广告嫌疑,您看到我私信我吧,这是我当时测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这样推荐是否有广告嫌疑,您看到我私信我吧,这是我当时测试效果。 ...

麻烦推荐下阻焊去除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找都没找到,不知道是什么试剂?不知道是否方便告知下。

抄板软件这个试用了下 QuickPcb.exe  ,  ...

找到阻焊去除剂了么?  QUICKPCB 2005版本有点老,有没有新的版本呢?

网友:
遥想当年刚毕业那会儿,老板让我们抄板,先用万用表量,整理一份初版原理图,板子上有很多电感,万用表量不出来是怎么走线,下一步就抄PCB,4层板,一层一层的磨。。。

网友:
先大致搞清楚功能,基本的电路就心里有谱了。
然后一块万用表滴两下就够了。软件就一定可靠?

抄电路简单,软件才是难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推荐下阻焊去除剂

X宝搜   环氧树脂溶解剂/电路板封胶溶解液/脱除剂/清洗剂去除剂500ML  我本来用这个去除环氧树脂的,偶然间发现浸泡时间长了,阻焊也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搜   环氧树脂溶解剂/电路板封胶溶解液/脱除剂/清洗剂去除剂500ML  我本来用这个去除环氧树脂的,偶 ...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20-10-03):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这样推荐是否有广告嫌疑,您看到我私信我吧,这是我当时测试效果。 ...

请问一下,你用的什么软件抄的板呀?
我也有一块板需要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