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改造工具推荐:轻量级点焊机、电池内阻仪

楼主(2020-04-06):
前段时间刚好关注过点焊机和电池内阻仪,推荐给DIYer,如有违规,请版主删除此贴。

我与下面的淘宝店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这可能是淘宝最便宜的点焊机,可用0.1mm厚的镍片焊接18650,更厚的镍片可能比较困难,毕竟电流不够大。
便携锂点焊机带电池套装 2020升级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06458381232

电池内阻测试仪,我买了一个,用来测试拆机的磷酸铁锂电池。同型号的淘宝有很多卖家,大家可自行搜索划算的。
耀锐高精度锂电池内阻测试仪YR1030+筛选制作维修18650DIY电池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_u=6201i1gfh391bc

网友:
够便宜的,之前自己组装了一套超级电容的大概800左右。 这个价格估计功率管不是全新的

网友A:
请问点焊机楼主试用过吗?我想等过些时,看看能否淘个二手冷焊机。

网友B:
电池内阻测试,能否适用汽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点焊机楼主试用过吗?我想等过些时,看看能否淘个二手冷焊机。

实话说,点焊机我没用过。

关注这款很久,由于没有实际需求,没有下手。其实还有其他卖家有类似结构的点焊机,价格也在100左右。
淘宝,有销量,看评价,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测试,能否适用汽车电池?

我只测过锂电池,我没有试过12V电瓶。

说明书说可以,电压低于28V的都可以。

网友C:
居然这么小个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这么小个板子就可以了

4个mos估计也只能焊0.1mm的镍片了

网友:
mark一下,点焊机,内阻仪。

网友:
这个是用动力锂电驱动的,电池处于短路放电状态,寿命不长

网友D:
谢谢推荐,点焊接网上有变压器改造的,估计比这个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推荐,点焊接网上有变压器改造的,估计比这个耐用

以前公司有个同事做过这个,大变压器方案,焊眼睛框架的。

网友:
我买过,不好用,0.1的都不牢靠。我准备并联一个电容上去。

网友:
单电池的电压稍微低了些,需要电池内阻线阻啥的弄的很低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否则基本上只能点点0.1mm以下的镀镍钢带吧。
我以前买了个2串的,自己改了改线阻和电池,现在点0.2mm纯镍带没问题,镀镍更没问题了。
4mos是够了的,只是线阻需要匹配好,否则电流改太大会烧mos,我改线的时候就烧过一次

网友:
正需要,谢楼主。问下大家,我想把原来小牛电动车的内部18650电芯换掉,还用原来的BMS控制板可行吗?现在开了18000多公里,电池有点不行了。

网友:
咸鱼上有很多便宜的超级电容,看bili上有用超级电容做的点电池镍片很好用

网友:
有人试过么,效果怎么样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07450499088这个控制板配合超级电容还不错。

网友E:
直接买焊接好的盖帽回来换不更好?点焊容易过焊,拉力不够,不如超声焊的效果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焊接好的盖帽回来换不更好?点焊容易过焊,拉力不够,不如超声焊的效果好 ...

电池好像还真没超声焊接的,电动汽车一般都是用激光焊接,一般做电池包的企业都不敢想,业余就更不要想了,还是点焊实在,另外电焊没你像的那么难,自己多练习一下,一会儿就上手了。工厂做电池包也是小姑娘在那里焊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池好像还真没超声焊接的,电动汽车一般都是用激光焊接,一般做电池包的企业都不敢想,业余就更不要想了 ...

我之前看到过有那种焊接好镍条的18650电池盖帽,拿来直接封热缩管就可以了

ps:
电动汽车的电池大多数还是超声波焊接的吧,可能用到激光焊接的地方应该是铝转镍的电极耳朵,激光焊接有局限性一下就焊穿了,所以只能做双层的焊接
而且,激光焊接的机器更贵啊。。。。

网友:
买过这家早期的版本,偶尔用一用,还挺方便的。
另外,我还有个100多个电解电容的点焊,威力相当可以,火花四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看到过有那种焊接好镍条的18650电池盖帽,拿来直接封热缩管就可以了

ps:

这种害人的产品就不要用了,小电流用无所谓,电动车这种几十A的应用,你觉得仅靠接触能过这么大电流么? 充电宝都不敢这么用。

网友:
电焊机搞定以后,电池分容怎么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害人的产品就不要用了,小电流用无所谓,电动车这种几十A的应用,你觉得仅靠接触能过这么大电流么?  ...

你这么说。。。我就不打扰你的幸福感了。。。

ps:
小的电池作坊没去过,国内各大电池厂我去得不少,只能说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说。。。我就不打扰你的幸福感了。。。

ps:

说一下把,那家电池厂或者是pack厂再用这汇总产品,以后避开

网友:
买了两个超级电容,还在选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一下把,那家电池厂或者是pack厂再用这汇总产品,以后避开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