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家电维修专家会诊下,DVD还能接电视HDMI口不?

楼主(2020-04-06):
如题,小孩要看巧虎,选了台先锋DVD型号是DV-310NC,带HDMI输出;电视是SONY KDL-60WM15B,那么问题来了:

1、电视的HDMI口,之前接盒子,用着都OK,然后一接先锋DVD,不显示,然后替换排查,发现挂了2个HDMI口,一个花屏,一个黑屏,接过DVD的都出问题,挂了;
2、将先锋DVD接三星显示器,显示OK;

翻某宝电视主板照片,发现有没焊接上料的地方,难道没上ESD保护器件导致?如下图,那么这种情况买个N切1的HDMI盒子做切换,还是能继续用的剩下的好HDMI接口的;

如果不是ESD问题,那么是信号不兼容的话,用HDMI切换盒子,会不会存在一接上也烧的情况,现在只剩2个好HDMI口了~~

呵呵,求家电维修专家指点下,还能不能通过外挂N切1的HDMI转换盒来用,谢谢!

网友:
购买一个选择盒(三输入转一输出HDMI)一试(我一年多前在深圳赛格9楼购买才¥13元,三端输入端那一端有输入讯号就直接转换到这一端输出这款),先在是示器试能否正常使用,后再连接电视。

网友A:
有缓冲芯片的可以,便宜的都没有。估计电视接口有缺陷,再折腾就要换主板了

早期的hdmi接口是不支持热插拔的,楼主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缓冲芯片的可以,便宜的都没有。估计电视接口有缺陷,再折腾就要换主板了

早期的hdmi接口是不支持热插拔 ...

的确主板看着有缺陷,起码10脚的ESD器件没有上;
热插拔的话,除了现在的先锋,各种电视盒子和电脑,都热插拔过很多次,都没问题,可能是设备比较新,设备里面带了ESD保护;而DVD是2013年出的,没带吧,哔了狗~

网友B:
两个设备的电位差问题,你的DVD和电视因为都没有接地,所以DVD与电视之间是有电位差,不信你拿表测两台设备间的铁壳电压,你可以先将HDMI线连接好,再插设备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设备的电位差问题,你的DVD和电视因为都没有接地,所以DVD与电视之间是有电位差,不信你拿表测两台设备 ...

但是老哥,怎么解释之前的电视盒子,怎么热插拔都没事,用过了好几年了;但是一插DVD就不行呢?这种电位差的情况,就算加了ESD也没用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设备的电位差问题,你的DVD和电视因为都没有接地,所以DVD与电视之间是有电位差,不信你拿表测两台设备 ...

“先将HDMI线连接好,再插设备的电源。”请教老哥,突然发现,我好像不会了,是指要将电视的220V,和DVD的220V都拔了来连HDMI线是吗?还是只关其中一个设备的220V的电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将HDMI线连接好,再插设备的电源。”请教老哥,突然发现,我好像不会了,是指要将电视的220V,和DVD ...

两边都拔,或拔一边都可以,因为只要一边没电,将HDMI线连通后就不存在电位差。你以前机顶盒没问题不奇怪,这个电位差同开关电源质量有关。

网友C:
只是是经过HDMI认证的,都是支持热插拔的。
你确定电视机的HDMI接口已经被损坏了么?
有一种情况可能会花屏或黑屏,那就是HDCP验证不通过导致花屏或黑屏。正常情况下,DVD的开机画面不应该启动HDCP保护的。或者说I2C那两根线出问题了,导致HDCP无法验证。我今天晚上就遇到这种情况,是EDID读不出来,ESD管脚短路。当然了,这是我自己做的样板。
索尼电视机,低端的一般是TCL代工的,板子是广州视源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是经过HDMI认证的,都是支持热插拔的。
你确定电视机的HDMI接口已经被损坏了么?
有一种情况可能会花屏 ...

的确坏了,花屏或者黑屏,是指接回以前的电视盒子那些,已经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都拔,或拔一边都可以,因为只要一边没电,将HDMI线连通后就不存在电位差。你以前机顶盒没问题不奇怪 ...

x,以前的电视盒子,nas,的确是外接开关电源,可能会好点;

这台DVD是板载开关电源,所以出事;

那老哥,这种情况,假如HDMI那里焊接了ESD器件,是否可以避免这种电压差带来的损坏?

网友B:
我只是针对我的看法,如果你要去试,再坏了不要怪我,因为我也不保证是对的,另外我们生产HDMI线和设备很多年了,如果你的线质量良很差(现在有一些HDMI线是非标的)或设备的HDMI信号不好,是会导致花屏或黑屏的,不一定是设备损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x,以前的电视盒子,nas,的确是外接开关电源,可能会好点;

这台DVD是板载开关电源,所以出事;

HDMI接口上的ESD器件不防浪涌的,所以对于所谓的电势差是保护不了的。
你这个坏得很蹊跷。我做了那么多年的HDMI相关软件硬件,都没遇到你这种情况,而且source和sink都是国际知名品牌。
你要知道当年HDMI为了保证兼容性,每年都要在硅谷开一次plugfest,就是让各大品牌的设备商和芯片商都相互插拨测试,保证不出现你说的这些情况。
检查一下你的先锋DVD是什么方案的?拍一下主板照片看看。我怀疑是山寨先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针对我的看法,如果你要去试,再坏了不要怪我,因为我也不保证是对的,另外我们生产HDMI线和设备很多 ...

现在的花屏和黑屏,是指以前用着的线和盒子,插回去,已经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接口上的ESD器件不防浪涌的,所以对于所谓的电势差是保护不了的。
你这个坏得很蹊跷。我做了那么多年 ...

山寨也有可能啊。。。毕竟现在都那么小众的商品了

但是奇怪,用三星显示器就能很好的热插拔这台DVD,接上去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接口上的ESD器件不防浪涌的,所以对于所谓的电势差是保护不了的。
你这个坏得很蹊跷。我做了那么多年 ...

老哥,图来了,请点评下,发现HDMI还是没上ESD器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图来了,请点评下,发现HDMI还是没上ESD器件了

这个先锋DVD透着一股浓浓的山寨气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针对我的看法,如果你要去试,再坏了不要怪我,因为我也不保证是对的,另外我们生产HDMI线和设备很多 ...

也请老哥点评下16楼的照片,发现HDMI通道,也是没有加ESD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先锋DVD透着一股浓浓的山寨气息。

。。。。郁闷了

但它也不能烧我的SONY电视的HDMI口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请老哥点评下16楼的照片,发现HDMI通道,也是没有加ESD器件的

没加ESD不一定会坏。这个DVD是凌阳的极低成本方案,一看就感觉是山寨货。
显示器一般不带HDCP保护。
但是说你说把电视机搞坏了,这个就很难解释。我以前遇到的花屏或黑屏就是HDCP验证失败。还有EDID读取不正常也可能导致花屏或黑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郁闷了

但它也不能烧我的SONY电视的HDMI口啊,呵呵

假如你确定是烧了,那就只能换板了。这种主板网上大把的,包邮价不会超过50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请老哥点评下16楼的照片,发现HDMI通道,也是没有加ESD器件的

这种极低成本方案哪来的ESD保护啊。正规大牌的都会加一个专用的ESD集成电路,而且还可能会有EMI共轭线圈。

一般来说,那个hotplug引脚容易导致HDMI接口烧坏。正常情况是由电视提供一个5V电压。比如说,插头不好,先把电压加过来了,地线没接过来,可能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确定是烧了,那就只能换板了。这种主板网上大把的,包邮价不会超过50大洋。 ...

电视主板有4个HDMI通道,还剩2个,准备外接HDMI切换盒子试试看,假如再烧,就换DVD了;电视主板虽然不贵,但是折腾起来非常麻烦,体积太大了,费时费力;

然后回到主题:老哥觉得这种low b的DVD方案,接SONY电视,本身没啥问题,只是要避免电位差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主板有4个HDMI通道,还剩2个,准备外接HDMI切换盒子试试看,假如再烧,就换DVD了;电视主板虽然不贵 ...

只要是符合HDMI规范的,都不会有问题。我当年在旧金山两天时间插拨几百家设备,也没遇到烧坏的。

网友C:
你那电视机上的那几个排阻,假如是ESD保护用的,那也是低成本的压敏电阻方案,你量一下是不是已经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电视机上的那几个排阻,假如是ESD保护用的,那也是低成本的压敏电阻方案,你量一下是不是已经对地短路 ...

老哥,不想拆电视了,家里都没有那么大空位摆平铺的电视了,呵呵~~

再试多一个接口吧,外接绿联切换盒子,再加买的一个HDMI保护头看看,要么成功,要么再烧毁一个HDMI口,我就换DVD了,呵呵

网友D:
看巧虎搬出DVD,搞个电视盒子播放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巧虎搬出DVD,搞个电视盒子播放不就可以了吗?

那个每个月寄过来对应年龄段的玩具和光盘的那种~~

不是盒子点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每个月寄过来对应年龄段的玩具和光盘的那种~~

不是盒子点播的

有防拷贝吗?我网上下的有些是ISO光盘镜像的,我不知来源是哪
可以把光盘制作成ISO文件,然后丢给盒子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防拷贝吗?我网上下的有些是ISO光盘镜像的,我不知来源是哪
可以把光盘制作成ISO文件,然后丢给盒子播 ...

还不知道啊,还在搭建播放环境中,碟子下单了,还没到手,呵呵

网友E:
我也烧过一台机顶盒HDMI输出接口,也烧过一个笔记本的HDMI输出接口。现在养成的习惯:看到HDMI都要两端都断电才敢网上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烧过一台机顶盒HDMI输出接口,也烧过一个笔记本的HDMI输出接口。现在养成的习惯:看到HDMI都要两端都断 ...

老哥稳啊~~~

断电插好,再上电,就没有出过事情是吧?

网友B:
其实就是电视主板上的那个HDMI切换芯片坏了,有能力的换一个芯片就好了,话说我电脑主板上的HDMI转换芯片也因HDMI插拔烧坏过,不过我是更换芯片修好的。

网友F:
我觉得不一定是ESD的问题,你主板用的Sii9287之类的芯片作为N切1,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转接盒了,芯片本身也是带有ESD保护的。换根不同品牌的线试试吧,也许是线和座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不一定是ESD的问题,你主板用的Sii9287之类的芯片作为N切1,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转接盒了,芯片本身也是 ...

这个芯片厂商,是个坑货,好像都卖了~~

然后这个资料,找不到;

外挂了盒子,套了个HDMI保护头,然后遵循DVD关机接线再开机,可以显示了;但是以前坏的,就真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电视主板上的那个HDMI切换芯片坏了,有能力的换一个芯片就好了,话说我电脑主板上的HDMI转换芯片也 ...

嗯嗯,外挂了HDMI的切换盒子,套了个HDMI保护头,然后遵循DVD关机接线再开机,可以显示了;但是以前坏的电视通道,就真的坏了~~

另外请教下老哥,切换和保护,是不是对画质有些影响?感觉光泽度比以前的,差那么一丢丢~~

楼主:
SIL9589CTUC,那么大颗才卖6块钱,怪不得出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外挂了HDMI的切换盒子,套了个HDMI保护头,然后遵循DVD关机接线再开机,可以显示了;但是以前坏的 ...

应该不会有画面有什么损失,因为它传送的数字信号,理论上不存在丢失颜色。

网友B:
另外根据我的经验,HDMI切换器是保护不了端口损坏的,我们以前生产线在生产HDMI TO VGA产品时,经常由于短路或不知什么原因,會烧坏DVD或顯卡的HDMI,試過用切換器,但依然會燒壞端口,后來使用HDMI分配器(就是一個HDMI輸入,可以同時接2個顯示器同屏顯示那種)才解決卡 ,我理解為切換器的信號是直通的,里面只有通道切換功能,沒有做到信號隔離,而分配器是對信號進行隔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根据我的经验,HDMI切换器是保护不了端口损坏的,我们以前生产线在生产HDMI TO VGA产品时,经常由于短 ...

嗯嗯

1、有套这个 保护头,说是保护HDMI的,应该内置一些ESD保护之类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9344qo366ae

2、买的绿联切换器,里面用了这个芯片,查数据手册带有一些ESD功能

3、当然,最有可能的,还是之前老哥说的等电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SIL9589CTUC,那么大颗才卖6块钱,怪不得出事啊

还不错,有接口芯片。见过三星几万元的电视,HDMI直通主控芯片,中间没有任何元器件,PCB走线直连。或许厂家也考虑好了,反正售后的时候板子坏了就换主板,坏接口器件和坏主控没区别。

网友G:
这种没接GND的,有压差。所以设计的时间HDMI接口光有ESD器件还不行,后面还要串有小电阻保护CPU,不然容易打坏一些差分线,可能PN只坏一根,要么花屏要么黑屏。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搞盒子硬件研发的,去华为海思测试过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没接GND的,有压差。所以设计的时间HDMI接口光有ESD器件还不行,后面还要串有小电阻保护CPU,不然容易 ...

请教老哥,这个没接GND,具体是指?能稍微科普下吗?谢谢!

接过的盒子,客厅电脑,也有10来种了,之前都是热插拔,也没出过事;这次毁在渣渣DVD机上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没接GND的,有压差。所以设计的时间HDMI接口光有ESD器件还不行,后面还要串有小电阻保护CPU,不然容易 ...

以前遇到过劣质HDMI转DVI转接头两端金属壳没连接到一起的,如果电脑和显示器都是三孔插头还好,一般能够识别外接显示器,如果是没有地线的插头就无法识别。目前的盒子、电视机大都是两孔插头,但是,如果信号线共地,理论上不就可以了么。因为我尝试把转接头两端金属壳短接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