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转换gerber文件时legend文字到底放在哪里

楼主(2020-04-07):
在B站看了一些教程,坛友也解答一些疑惑,终于搞出两个小板。
在转换Gerber文件时遇到些问题。
按B站某教程说法,转换Gerber分三步,生搬硬套地走了一遍,但是嘉立创的步骤不同,多了个在机械层放文字Legend的动作,看了几个说明,也没看出这个文字放在哪里(坐标)。
另外,PCB文件已经发给嘉立创了,这个付款又是个问题。我是个人玩家,可以打款给公司账号吗?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微信或支付宝吗

网友A:
按JLC的步骤就OK啦,AD软件 .Lengend (Text下拉菜单选的)放的是 Drilldrawing 层,gerber导出来是xx.Gd1 , 我习惯上位置放在PCB的上方,个人付款时选微信或支付宝扫下码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JLC的步骤就OK啦,AD软件 .Lengend (Text下拉菜单选的)放的是 Drilldrawing 层,gerber导出来是xx.Gd1  ...

有坐标要求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坐标要求没?

木有,那个.lengend ,只是一个关于孔的注释表格(数量啊,大小啊等等),表格是往上自动添加的。情感不挡着PCB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那个.lengend ,只是一个关于孔的注释表格(数量啊,大小啊等等),表格是往上自动添加的。情感不挡 ...

再帮忙指点一下,这个.LEGEND是要放在PCB外边,我被这描述弄糊涂了

网友:
是放在PCB的外面,他就是给孔注释表格安排一个位置,只要不挡住PCB就行啊,我一般是放在右下角PCB外面,自己改改位置,再看看对应的gerber,立马就清楚了

网友:
我没放.lengend,导出gerber文件提交嘉立创,也能打样。

网友:
7楼 +1

网友:
是的,板子的原点帮放在左下角。
孔径表,分孔图,请帮放在板子外面,一般是帮放在右边,可以右上角,可以右中,也可以右下;重点是不要跟板子重叠了,就很完美了,谢谢。

网友:
我一直没放这个东西,也能正常做,那它是不是没有必要存在?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已经生成两个文件发给厂家了,5元一块,学费也不是太高
只是在生产钻孔文件时,NC钻孔设置AD9比AD6多出一项,也未作选定,大家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