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验封装尺寸是否画错的一种方法(水贴之一)

楼主(2020-04-07):
校验思想:  数据手册上将尺寸图截图下来. 大部分数据手册都是1:1绘制的.  这个1:1绘制的图缩放后应该是能重叠我们手工绘制的封装的, 也就能间距检查尺寸是合适.

准备工具:    Snipaste,  一款 截图软件 (https://www.snipaste.com/)
主要使用这个工具的特性:  将截图钉在屏幕上, 可以透明化, 可缩放.

经过缩放,透明操作后, 叠加后的效果如下图:

其实这也是水贴之一, 操作步骤 略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方法,PCB layout完了测量一次新做的封装,然后1:1打印出来直接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方法,PCB layout完了测量一次新做的封装,然后1:1打印出来直接对比 ...

那你得先有这个零件在手吧?
还有打印机误差蛮大的!

网友:
小尺寸封装的器件数据手册不可能是1:1吧,1:1应该是没法标尺寸的!
尺寸大的器件画封装简单,出错的概率也小,没必要核对了,作为一个电工,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

网友:
封装库是怎么调成1:1的

网友:
还是用3d模型检查比较好,PCB到sketchup。

网友:
如何确定是1:1呢。

网友:
时不时遇到新器件引脚顺序问题,特别是pdf上面 top view  / bot view没标清楚,又没实物,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方法,PCB layout完了测量一次新做的封装,然后1:1打印出来直接对比 ...

我也一样

网友:
3D 模型直接对上,很清晰。推荐网址 https://www.3dcontentcentra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先有这个零件在手吧?
还有打印机误差蛮大的!

自己的小板子,画图时下单,layout出来快递也就收到了

打印机误差需要考虑,所以先再电脑上查一次尺寸。之前0.65mm和0.8mm pitch就搞岔了,还好也能焊上去

网友C:
我用 kicad 畫圖,直接把 kicad 窗口半透明,然後愉快的抄板。

http://blog.d-l.io/archive/fix-lenovo-sd-card-re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 kicad 畫圖,直接把 kicad 窗口半透明,然後愉快的抄板。

http://blog.d-l.io/archive/fix-lenovo-sd ...

这个操作 够骚气的. 佩服

网友D:
KICAD还有这操作啊,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 kicad 畫圖,直接把 kicad 窗口半透明,然後愉快的抄板。

http://blog.d-l.io/archive/fix-lenovo-sd ...

你好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KICAD还有这操作啊,下次试试

看原文是 xfce 的透明窗口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 kicad 畫圖,直接把 kicad 窗口半透明,然後愉快的抄板。

http://blog.d-l.io/archive/fix-lenovo-sd ...

手动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