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了个单片机祼机代码架构检查表,诚邀各位大神补充...

楼主(2020-04-07):
(图片)

网友:
中断函数执行时间尽量短

网友:
如果是分层的话,应该做到上下层间单向依赖

网友:
数据的生产和消费关系要搞清楚,数据溢出的风险要考虑好,数据溢出要有解决预案

网友A:
所有子函数中尽量少用局部数组(类似其它大量占用栈空间的东西)。。。防止堆栈溢出然后不明不白死机。

所有函数形参如果包含复杂对象(包含占内存的数组),必须使用指针。

全局变量是否有特别命名,读、写权归属是否明确。

对于互斥型资源(可以是变量,公共缓冲区,ADC之类)是否设置互斥锁。

是否有专用的管道(某种结构体,可以包含函数指针)负责不同功能实体间的消息传递。

处理子函数(线程)是否能自动识别超时(需要有全局计数器)。

读取输入时候是否检查已读序列的长度?。。。这么做是防止缓冲区过大刷掉不该刷的东西。。。没检查就绝对会有堆栈溢出漏洞。

做到我说的这些,也就做到了一个迷你内核的OS了。整理好之后,记得在这个帖子里统一发布一次造福大家。

网友B:
楼主,我就从别的方面提个建议吧,既然是检查表,那么结果只应该有是,否,具体数量三种结果,然后要有具体的判据。比如是否存在未封闭的判断条件,堆栈最大深度,看门狗复位时间这一类的。
方案是否完整,尽量不使用delay()这些,实在太笼统了,不管实际情况是什么样,都不会影响检查结果,最后就成了走过场。

网友:
楼主是要去面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有子函数中尽量少用局部数组(类似其它大量占用栈空间的东西)。。。防止堆栈溢出然后不明不白死机。

所 ...

已经很全面了  一定是大公司干活过的

网友D:
中断喂狗,加主循环逻辑判断,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喂狗,加主循环逻辑判断,效果更好

我的产品出现过程序死了, 依然可以进中断喂狗, 造成看门狗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子函数中尽量少用局部数组(类似其它大量占用栈空间的东西)。。。防止堆栈溢出然后不明不白死机。

所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就从别的方面提个建议吧,既然是检查表,那么结果只应该有是,否,具体数量三种结果,然后要有具体 ...

确实结果是“是和否”。
但是架构不能规定的太死了,有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例外,
我就是想在检查程序的时候,从上面列出的几个方面重点检查而已,   省的毫无头绪的乱查一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很全面了  一定是大公司干活过的

真没有,我只是个北美的老师。

我只是在念书时候写过OS,写过Web服务器,搞懂Final word of 8051 、读过LWOOPC,换做是你,你也知道该咋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结果是“是和否”。
但是架构不能规定的太死了,有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例外,
我就是想在检查程序的时 ...

最简单的办法是所有的项目都基于BSP、调度状态机、轻量消息队列,轻量级面向对象来做,并且每天都要进行代码审查。这样你们甚至可以一开始就在概念级别用formal verification来Check是不是有潜在的问题,至少在涉及航空的实时系统里头是必须这么做的。

最次的办法就是在代码堆里翻顶层设计思路就开始有的错误,但我相信绝大多数国内工程师都在干这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所有的项目都基于BSP、调度状态机、轻量消息队列,轻量级面向对象来做,并且每天都要进行 ...

我现在要检查的程序是多少年前的,连概要设计文档都没有的程序,唉

网友:
好奇为啥不搞个协作的链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产品出现过程序死了, 依然可以进中断喂狗, 造成看门狗不复位。。。。 ...

中断里面不是直接喂狗,根据程序里面的条件喂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断里面不是直接喂狗,根据程序里面的条件喂狗

具体怎么操作,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F:
好久没写程序了,最近要搞,也是多个任务。昨天看楼主在另外一个帖子说是有更好的方法,我来请教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好久没写程序了,最近要搞,也是多个任务。昨天看楼主在另外一个帖子说是有更好的方法,我来请教下。

我想用图形化编程里面的这个,不知道楼主能否有啥意见:

网友:
有那功夫检查人不如自己写了

网友:
持续跟踪,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用图形化编程里面的这个,不知道楼主能否有啥意见:

真有人用图形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用图形化编程里面的这个,不知道楼主能否有啥意见:

这种没有UML状态机图形编程友好吧,用状态机的思维更容易维护易读

网友:
好好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

网友:
向前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