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几块钱的力传感器,大家帮看下力作用点的位置对不?

楼主(2020-04-07):
像常见的S型力传感器,都有精度mv/V,力加在中心线上好理解。

这种几块钱的传感器,是不是受力点在什么位置也无所谓(只要方向垂直),只要标定个0点和最大量程就完事了?

网友:
这种是悬臂梁传感器,你搜一下安装方式

网友A:
肯定跟位置有关,这东西就是靠微小的形变来检测的,位置不同,相同的力出来的形变也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跟位置有关,这东西就是靠微小的形变来检测的,位置不同,相同的力出来的形变也不一样啊 ...

我想清楚了,跟位置没关系的。
因为上下两侧都有应变片,它们的力臂一样长,无论力作用在臂上的位置在哪里,力臂这个参数是不会参与计算的,结果都只是个阻值比例。

就像几十块钱托盘电子称,托盘跟下面传感器就只有一个连接点,但是称砣放在托盘的各个位置,测得的重量都是一样的。

网友B:
装好托盘之后,需要修正角差的,通俗讲就是修四角,看到中间那两个有部分重叠的圆孔了吗?小圆锉慢慢折腾,直到你的砝码放到秤盘上任意一个位置,AD的输出值变化,都能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实际控制到多小,就看你要求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精度,有不同的国标要求。

网友:
安装位置无所谓,需要配仪表标定的,标定完成不要改变位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好托盘之后,需要修正角差的,通俗讲就是修四角,看到中间那两个有部分重叠的圆孔了吗?小圆锉慢慢折腾, ...

很多年前就看你说过非常熟悉电子秤这些。

我就是做个测量力的小工具,不是电子秤,但是做起来发现挺难的。
用ADS1230,纯电池供电,布线自认为还行,差分输入短接(共模电压也正确)还是乱跳很大,今天又买了国产的HX711模块看看。
淘宝20来块包邮的电子秤就能做得非常准确,挺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