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型变压器,如何固定?

楼主(2020-04-07):
罐型变压器,一半是固定,一半是旋转的。

旋转的那一半,如何固定?

目前是使用AB胶粘在金属板上,总担心脱落。

网友:
就是胶粘的

楼主:
胶,容易老化和脱落啊。

网友A:
买那种有中心孔的,螺丝固定

网友:
能不能上传个图片让我开开眼,啥是罐型变压器 ?
有一半儿能旋转? 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有中心孔的,螺丝固定

1. 螺丝是金属的,会影响变压器的磁场耦合。

2. 就算用塑料、尼龙螺丝,也会导致罐型变压器的两部分产生间距,影响耦合效率。

网友:
我看到的是螺丝固定的

网友B:
一般都是上下盖用AB胶固定,如果需要固定在电路板上就用尼龙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上下盖用AB胶固定,如果需要固定在电路板上就用尼龙螺丝。

我们这里的上下盖,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旋转的,随着电路板一起高速旋转的。

AB胶固定在电路板上,担心脱落。

尼龙螺丝,会导致罐型变压器的两部分(也就是你说的上下盖)产生额外的间距,影响线圈耦合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螺丝是金属的,会影响变压器的磁场耦合。

2. 就算用塑料、尼龙螺丝,也会导致罐型变压器的两部分产生 ...

用沉头螺丝,中心孔找电磨扩孔

网友:
中间不能穿螺丝?

网友:
尼龙和塑料也有硬的型号来减少间距到金属螺丝的效果,或者用玻璃纤维棒来做螺丝和螺母。

网友C:
是PM磁芯变压器吧,用绝缘木从上向下压着固定,中间不能串螺钉

网友:
确实看到过用螺丝固定的罐狀磁芯,只是自己没有用过,有机会买几个实地测量一下对电感的具体影响有多大

网友:
楼主指的是旋转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PM磁芯变压器吧,用绝缘木从上向下压着固定,中间不能串螺钉

压着固定,就无法旋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胶,容易老化和脱落啊。

80年代老设备见过是用蜂蜡粘的,后来见的都是胶了。

用蜂蜡的感觉挺结实的,用烙铁烫很久才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年代老设备见过是用蜂蜡粘的,后来见的都是胶了。

用蜂蜡的感觉挺结实的,用烙铁烫很久才能拆开 ...

谢谢,蜂蜡,有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年代老设备见过是用蜂蜡粘的,后来见的都是胶了。

用蜂蜡的感觉挺结实的,用烙铁烫很久才能拆开 ...

有没有淘宝链接?

感觉蜂蜡是用来密封的,而不是胶合的啊。

网友:
啥是灌型变压器,发个图片长长见识

网友E:
罐型变压器很多,会旋转的没见过,发个图,长长见识。

网友:
玛拉胶绕几圈,丢绝缘漆泡一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罐型变压器很多,会旋转的没见过,发个图,长长见识。

上世纪末被VCD消灭的磁带放录像机的磁头读取磁带上的信号,磁头与磁带的相对速度达到5m/S,如果以录音机的走带方式的话,90分钟的电影需要的磁带长达27公里,这显然不现实。
于是德律风根和东芝将磁头组装在旋转的磁鼓上,让磁鼓高速旋转,而磁带则以一个小的倾角低速从磁带上滑过去,将磁带上的磁道分割成若干条斜磁道,增加记录密度,大大缩短了磁带的长度。
由于磁头随磁鼓高速旋转,磁头的信号必须引出来由电路处理,于是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叫旋转变压器,其际上就是两个相对而又有一定间隙的圆盘,圆盘上分别有铁氧体和线圈,靠气隙传磁信号。可旋转的一个圆盘上面还装了磁头。

初级是这样的:

次级是这样的:

电机部份是这样的,大家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世纪末被VCD消灭的磁带放录像机的磁头读取磁带上的信号,磁头与磁带的相对速度达到5m/S,如果以录音机 ...

是的。

就是旋转的那一部分,如何固定?

上面没有螺丝孔,光溜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淘宝链接?

感觉蜂蜡是用来密封的,而不是胶合的啊。

没有,很久以前拆的旧设备看到的,那会网络都不发达,哪来的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年代老设备见过是用蜂蜡粘的,后来见的都是胶了。

用蜂蜡的感觉挺结实的,用烙铁烫很久才能拆开 ...

蜡没结构强度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世纪末被VCD消灭的磁带放录像机的磁头读取磁带上的信号,磁头与磁带的相对速度达到5m/S,如果以录音机 ...

隔行如隔山,真的以前没有想过这些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隔行如隔山,真的以前没有想过这些应用。

我就是被收录机和录像机担搁的典型(没上大学),念中学时到处帮别人修这修那,除了修电路就是捣鼓机芯,零件全拆光我都能复原。20年前进入研发团队就再也没修过东西了,家里的电视机洗衣机坏了都是找修理店来修,电磁炉这些坏了就丢了。不过因为我对温度发电感兴趣,附带着对制冷工程感兴趣,所以自家的空调和冰箱有问题就算已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