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8209C uart读数据检验值的问题

楼主(2020-04-07):
RN8209C使用电脑端的串口工具与8209通信,发送0x7F读取芯片ID时读到的数据是 82 09 00 F5 根据手册描述F5应该是校验值,计算时发现~(0x82 + 0x09)的值是0x74 不等于F5。发送复位命令后重新读将结果还是82 09 00 F5,想请教一下这是芯片问题还是计算有问题

网友A:
你再加上0x7F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加上0x7F就对了

你的意思是接收的数据计算校验值时还要加上寄存器的值是吗?

网友:
还要加上你发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