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强弱与电阻大小关系??

楼主(2020-04-07):
上拉强弱与电阻大小关系??

网友:
欧姆定律,自己算

网友A:
电阻越小,上拉约强

网友:
电阻越大,上拉约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越小,上拉约强

谢谢,知道了

网友:
用个0R电阻,电阻足够的情况下,能拉到冒烟,你说强不强

网友:
极限思维思考,0就是短路,无穷大就是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