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PL4054可达 5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07):
芯片PL4054可达 5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参见芯片手册

网友A:
意思是,充电电流0-500mA可调,通过改变一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B:
通过电阻阻值调整充电电流大小,具体阻值对应电流值文档上有的

网友:
就是字面意思,经常发个贴就不回来看的,也不会自己搜索一下的

网友:
如字面上所说,具体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电阻阻值调整充电电流大小,具体阻值对应电流值文档上有的

谢谢,看到“可编程”,有点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充电电流0-500mA可调,通过改变一个电阻的阻值。

谢谢,看到“可编程”,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