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库生成工具分享LibraryLoader

楼主(2020-04-08):
打开altium,并在上面设置目录(这里为F:altium_loader)下新建原理图库和pcb库,还有一张空的原理图如下图

在file/symbols下打开altium loader工具,并登录配置,配置如图(如果没有账号,请注册)

搜索器件,并获取原理图符号,pcb封装以及3D封装(一定要在原理图界面操作)

查看获取的原理图符号,pcb封装和3d封装:如下图

cadence快速生成元件库
安装软件
安装LibraryLoaderSetup2v43.msi软件,并打开软件开始配置,这里使用cadence16.6做演示,如下图

设置正常提示如下图:

查找元件&生成元件封装
搜索元件,会跳到一个网页,用刚才的账号密码登录即可;

在网页搜索元件,并下载ECAD模型;

把ECAD文件复制到目标文件夹下,文件会自动处理,如下图

用指令生成元件封装,双击BuildFootprint.bat,配置并生成pcb封装,如下图

网友A:
建議標題寫一下軟件名,這樣大量 kicad 用戶就不用進來浪費時間了。

网友:
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什么软件。。。又altium 又allegro的

网友:
LibraryLoaderSetup2v46.msi是贸泽网站提供的做封装软件,支持大多数EDA软件

网友:
感谢楼上的分享。+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標題寫一下軟件名,這樣大量 kicad 用戶就不用進來浪費時間了。

KIACD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B:
https://www.ultralibrarian.com/     海量器件原理图、封装、3D模型可以下载

网友C:
感谢分享,感觉还是自己做靠谱点!

网友D:
ad10绿色版试了下没成功。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还没学习allegro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10绿色版试了下没成功。

那我绿色版AD9就不用试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我绿色版AD9就不用试了吧…

你按步骤也试下,可能我漏掉步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按步骤也试下,可能我漏掉步骤了。

安装以后,AD菜单中根本看不到“Symbols...”,直接宣告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標題寫一下軟件名,這樣大量 kicad 用戶就不用進來浪費時間了。

kicad 也支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按步骤也试下,可能我漏掉步骤了。

重新编辑:截图官方版本说明

版本不支持,放弃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ttps://www.ultralibrarian.com/     海量器件原理图、封装、3D模型可以下载

刚才试了一下,感觉挺好用。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试了一下,感觉挺好用。多谢分享!

不错,留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標題寫一下軟件名,這樣大量 kicad 用戶就不用進來浪費時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感觉还是自己做靠谱点!

封装肯定要自己校验的!最赞的是很轻松获取3D模型

网友:
一直用ultralibrarian, 封装3D都挺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吧,原來是 mouser,沒仔細看,以為你推廣的是某國內在線的畫板工具的庫,很煩那個,強制捆綁。

网友:
试了一下,挺不错的,就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
试了一下,挺不错的。

网友(2020-07-02):
引用 网友B:
https://www.ultralibrarian.com/     海量器件原理图、封装、3D模型可以下载

这个也很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