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XDS110,官方有开源方案吗?

楼主(2020-04-08):
我在TI官网找了很久,没找到啊,上面应该就一个M4芯片吧,哪里有软硬件的开源方案啊?

网友A:
有XDS100的方案,将就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XDS100的方案,将就着用

淘宝上很多卖XDS110仿真器的,他们的方案,怎么来的?

网友B:
XDS110的没关注了,现在不用TI的芯片了
之前自己做过XDS100,这个就一个FT2232H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DS110的没关注了,现在不用TI的芯片了
之前自己做过XDS100,这个就一个FT2232HL ...

这么简单,还有别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还有别的么

之前是用C2000的MCU,XDS100 V2是可以用的,速度慢了点,V3好像复杂点加了FPGA
FT2332HL配置成JTAG模式,然后修改一下描述信息就是XDS100了
我还没学通就不用了,现在都是用ARM了,

网友D:
有的,bom和PCB图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bom和PCB图都有的

链接地址,麻烦发一下,好吗?

网友E:
EVM板上有电路,image在CCS文件夹,第一次烧写用USB即可

网友:
图纸可以参考TI的板子
程序可以烧制这里的BIN文件
C:\ti\ccs900\ccs\ccs_base\common\uscif\xds110

网友:
我有一块280049c的开发板,上面就有一个xds1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EVM板上有电路,image在CCS文件夹,第一次烧写用USB即可

谢谢指点!

网友F:
改用湖南进芯的DSP芯片吧,pin to pin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用湖南进芯的DSP芯片吧,pin to pin兼容的。

TI很多复杂芯片,比如毫米波雷达芯片,内置了它的DSP。

湖南进芯只有DSP,有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TI很多复杂芯片,比如毫米波雷达芯片,内置了它的DSP。

湖南进芯只有DSP,有啥用? ...

等你买不到TI的 DSP 的时候就知道有用没用了~ SIP 合封技术以及SOC也不是什么新鲜技术了。

网友:
不知道闲鱼买块msp432的板子,拆了xds110 用来调dsp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用湖南进芯的DSP芯片吧,pin to pin兼容的。

稳定性怎么样,您批量用过吗?比如数量级k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