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嘉立创沉金电路板问题

楼主(2020-04-08):
有一批板子纯粹为了好看,采用了沉金工艺,其中一面在嘉立创进行了SMT。还有一面回来自己手工焊接,回来焊接stm32单片机发现好难焊。刀头拖不过去。焊盘上不上锡。

想请问下,做了沉金工艺,焊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我现在用的400度,普通锡丝。

最后没办法,用了大量的助焊剂和松香,以前没用沉金一般不用这些玩意也能焊好的。有人说有专用的焊锡丝,不能用普通的

网友A:
U你可以先给焊盘上好锡,然后再放片子。我都是这样干的,除了有一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你可以先给焊盘上好锡,然后再放片子。我都是这样干的,除了有一点浪费

这样焊盘不就不平整了?单片机放上去好难对齐。不沉金拖焊还好的,也不需要助焊剂

网友:
多上锡,利用烙铁头把多余的锡带走,焊盘还是很平整的

网友:
上锡后用吸锡线应该也会平整吧。

网友:
应该是因为已经SMT后高温过了氧化造成的,可以钢丝球轻擦或者橡皮处理一下,下次能不做沉金尽量不做,沉金氧化远远比焊锡氧化难处理的。

网友:
这两年的沉金应该很好上锡的,2016年的时候 真的是糟糕。

网友B:
我之前有一批是是绑定芯片的,好多线绑定不上,绑定厂说板厂的问题【之前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板子发回板厂,板厂说没问题,也不知道到底谁的问题

楼主:
与嘉立创联系了。厂家回复是:
有铅喷锡是最容易焊的,沉金是最难手焊的。 焊盘经过回流焊,焊盘上活性降低。可焊性会比PCB光板难焊一点,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便,感谢您对我司的信任与支持!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一批是是绑定芯片的,好多线绑定不上,绑定厂说板厂的问题【之前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板子发回板厂 ...

哪里有绑定芯片的,模拟开关这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绑定芯片的,模拟开关这种可以吗?

阿里巴巴一搜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