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梯五方对讲方案”

楼主(2020-04-08):
各位大侠,谁有这方面的方案或经验,帮忙介绍下

目前找了几天资料没找到合适的资料

1、看到有人用MC34118 方案做,但是有两个问题,
     问题一: 电梯的对讲机供电和电话不一样 只提供12V的电源(应该可以变为24V)
     问题二:该方案12V供电如何能带动起来 音频变压器吗?
     问题三: 如何解决振铃发射和接收问题

网友A:
找一个现成的拆解,别自己瞎搞。电梯五方对讲就是12V的,因为应急电源都是12V包括应急照明
现在电梯对讲的发展趋势的IP电话,走以太网通讯的。

网友B:
电梯的5方对讲就是12V供电的,MC34118已经是很老的方案了。新的方案很多都是数字对讲了。。也就是ADC采集,DAC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梯的5方对讲就是12V供电的,MC34118已经是很老的方案了。新的方案很多都是数字对讲了。。也就是ADC采集, ...

成本是不是很高?有参考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现成的拆解,别自己瞎搞。电梯五方对讲就是12V的,因为应急电源都是12V包括应急照明
现在电梯对讲的 ...

没有找到样机,样机多是低成本的模拟分立元件做的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上面这个是在某宝随便找的连接,日立新国标对讲,DTMF,通话也是用34118方案的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从上家辞职前就是做这个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6.7f4d1c32mqbTGI&id=602649033051&ns=1&abbucket=3#d ...

谢谢,特别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现成的拆解,别自己瞎搞。电梯五方对讲就是12V的,因为应急电源都是12V包括应急照明
现在电梯对讲的 ...

家里的可视门铃,,,,就一根 8芯水晶头,理论上 4根双绞做通讯,1根地线,还有3根,可以利用起来做  (供电肯定占用1~2根)剩下一根:做“开门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可视门铃,,,,就一根 8芯水晶头,理论上 4根双绞做通讯,1根地线,还有3根,可以利用起来做  ( ...

不一样的,你这个只是用的网线做通讯线载体并非走以太网通讯

网友E:
是楼宇对讲嘛,如果有需要我找找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楼宇对讲嘛,如果有需要我找找电路图

谢谢,是电梯内部的对讲,可以发电路图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楼宇对讲嘛,如果有需要我找找电路图

跟楼宇对讲差不多的东西。
不过现在这东西做烂了,个人不会去买,公司买又都是渠道关系,普通人卖不进去。
如果楼主开发出基于IP的对讲系统,那还是很有前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楼宇对讲差不多的东西。
不过现在这东西做烂了,个人不会去买,公司买又都是渠道关系,普通人卖不进去 ...

几年前在楼宇对讲公司呆过,现在不干这行了

网友F:
我们公司原来整了个部门做电梯五方对讲,做了一年撤了,所有东西都做完了,模具,设计,也出了部分货。设计比行内龙头做的都要好。后面发现没有好的销售渠道,利润也不高,很多电梯五方对讲项目或维保都是指定一些老牌子。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原来整了个部门做电梯五方对讲,做了一年撤了,所有东西都做完了,模具,设计,也出了部分货。设计 ...

网友:
pt2262之类的,可以做解码,同时解码兼做振铃声音,接听后12伏被拉低接入对讲电路。

网友:
亿联IP电话直接有此功能,就是贵了一点。要网线和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原来整了个部门做电梯五方对讲,做了一年撤了,所有东西都做完了,模具,设计,也出了部分货。设计 ...

价格如果比别人家便宜一半,还做不进去吗?

你们是哪家公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