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WAN国内应用现状如何,从事这方面相关产品的坛友多吗?

楼主(2020-04-08):
LORAWAN国内应用现状如何,从事这方面相关产品的坛友多吗?

网友:
没用LORAWAN 用的私有协议

网友A:
搭车问一波,为什么好多厂家都推荐我们用私有协议,最近还有个厂家告诉我们用了lorawan就是运营商级别的事情了,不划算。

网友B:
我在用,一般三个基站一装,服务器搭上,区域范围内几百个传感器随便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波,为什么好多厂家都推荐我们用私有协议,最近还有个厂家告诉我们用了lorawan就是运营商级别的事 ...

以为lorawan做的很完整了,工程师直接用了,没他们啥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一般三个基站一装,服务器搭上,区域范围内几百个传感器随便放。 ...

哪三个基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三个基站?

小应用一个就够了,我们用三个是扩大覆盖范围用的,没别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应用一个就够了,我们用三个是扩大覆盖范围用的,没别的意思

你们是城市应用还是野外 一个网关(基站)半径能覆盖多大?

网友:
LoRaWAN我们是否可以用到  特别国内用户.因为LoRaWAN为大型物联网网络数据采集才需要的, 同时LoRaWAN使用技术和管理平台技术比较复杂,国内有能力做得好的,没有几家.

LoRA对比LoRaWAN区别现在是不是可以理解了.同时建议用户常规使用LoRa传输就可以,超大型的才要去使用LoRaWAN技术做传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为lorawan做的很完整了,工程师直接用了,没他们啥事了

我描述下我们的需求,求指点。我们设备是安装在各种大楼里的中央空调空调附近的,具体位置天花板里面或者温控器旁边,一栋办公楼1500-2000个左右的数量。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在楼外面设置一个或者多个lorawan基站覆盖我们楼内所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描述下我们的需求,求指点。我们设备是安装在各种大楼里的中央空调空调附近的,具体位置天花板里面或者 ...

用lorawan很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描述下我们的需求,求指点。我们设备是安装在各种大楼里的中央空调空调附近的,具体位置天花板里面或者 ...

你的需求非常适合。lorawan的系统已经很完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需求非常适合。lorawan的系统已经很完善了。

谢谢你的回复,很有帮助